[维修求助]
iphone6s plus换屏后指纹失效

楼主(2017-04-11):
外屏破裂在本地维修店换的屏幕,我当时要求换用自己内屏,也就是压屏。等了一个多小时。刚换完屏一切正常用了20天左右突然指纹失效了。显示无法完成Touch ID设置。修机本人在旁边绝无偷换主板等情况。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查指纹升压16.5V 以及1.8 1.2 是否正常 指纹坐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home键可以嘛

网友:
换的配件质量不过关吧?我猜

网友:
这个跟修手机完全没关系吧,别人也只是换外屏且已使用多日。可能主板出问题了,送修吧。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找专业人士来搞  有些东西说了你也不明白

网友:
这个就不能说是换屏引起的了   必竟你都用了20多天了   只是你的板子双出故障了

网友:
建议你找专业修手机的再看一下哈,可能是主板问题啦

网友:
指纹就是很脆弱。而且这类故障我的感觉是,基本修不好。

网友:
先查下指纹的供电和信号线是否正常。

网友:
送修吧,这需要专业的检测

网友:
是你人品太差了,小工没给你上压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