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华擎B75PR03不出CPU供电一例

楼主(2017-04-11):
版号:华擎B75PR03
故障:经过测试无VCORE 不跑代码
维修过程:
静态打值主要供电无短路现象 目测外观完好 无氧话 腐蚀

首先测试内存供电1.5V OK  桥供电1.05V OK

  1.8V PLL锁相环供电OK 总线供电1.05V OK

继续测量VCCSA 系统管家供电0.95V OK

CPU供电OV不正常 故障点

直接测电源管理芯片CPU供电开启信号为OV 不正常 开启信号一般是通过三极管或者MOS管转换最后由总线供电通过电阻上拉 实测OV

经过跑线追查到电源管理芯片上方的3个管子转换控制发出EN 跑线得知输出给电源管理芯片的2个管子输出端并联 2路控制 第一个管子控制第二个 第三个管子是由别的电路信号控制 实测第一个管子控制级3.3V正常 实测第二个管子的控制级为低 符合逻辑关系 测量第三个管子控制级为高 不正常 为高就会拉低EN

   直接拆掉第三个管子后在次测量EN 为1v左右 CPU供电顺利产生

实测CPU供电OK 开机诊断卡跑码  维修结束

修板容易 发帖很累 加分不扣自己分 您的加分就是我发帖的动力 感谢各位!

 会员1533897300鑫豆2024-1-2 19:34

网友:
开启信号的三级管坏的几率越来越高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发帖图文并茂,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
楼主是修板高手,经常看楼主高技!加分

网友:
华擎Z87  比这块主板怎样

网友:
不出CPU供电都是从供电开始修起

网友:
樓主心中有圖,且思路清晰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向你学习

网友A:
直接拆掉不用换上去吗

网友:
开启信号的三极管坏了引起没有CPUEN开启信号

网友:
这板通病有2处,一个是SPD容易烧断线,导致VRMPG信号上拉没有,引起的全板无复位。烧断线的地方通常在ATX排插附近。另一个通病是RT8065这个复合MOS+PWM芯片合成容易坏,会导致1.05V_ME供电丢失,引起的反复加电重启不走码。

网友:
楼主为啥这么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不用换上去吗

他知道这个坏了,拆掉试试电压而已,他不装个好的上去,下次PWM电路出问题,EN一直开启,会烧CPU的

网友:
楼主要是再发个电路图就更好啦

网友:
不错的分享  果断收藏了

网友:
不错的分享  果断收藏了  嘻嘻

网友:
看不懂吗?双路控制 我拆了其中一路控制 另外一路还是存在的 EN 时序也正常 跟烧不烧CPU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佩服佩服

网友:
好多是因为EN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