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V3-471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4-11):
Acer V3-471进水严重,不触发。
首先处理好进水后腐蚀的地方,断线该接的接好,腐蚀的元件换了,洗刷刷后,基本差不多了,测了一下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通电,待机0.04,偏高,不触发,再测开关脚只有1.5v,+3vpcu只有1.5v,+5vcpu测得2.3v,换了电容后依旧。再测PU9 13pin EN只有1.8v,8pin 17pin无电压,其他条件基本都正常,问题应该就是这里了,芯片本身就没有正常工作。根据图纸看,这个EN就是VIN经PR126和PR129分压得到,应该为6.3v。在线测两个电阻阻值偏大,取下再测显示阻值没问题,怀疑PU9漏电,换了两个,还是一样,这时就怀疑是不是分压这个地方有漏电,根据图纸这里分压后只是提供给PU9做开关信号,那么我就先断开EN与PR126,PR129的连接,果然测得分压电压还是1.8v,证明是主板有漏电,并非PU9漏电了接下来就好办,直接把PR126和PR129连起来,不公共点不与主板接触,然后将两电阻公共点飞线与PU9 13pin连起来,通电,待机0.01,3v5v正常,按下按键,刷刷刷,亮了?。。。还没有,电流只上到0.21就不动了,还有问题,因该是CPU电压没出,果然。因为PU6那地方进水比较严重,再仔细看了看PU6周围,发现PC34没了,开始做清理的时候有腐蚀洗掉了,我以为只是起滤波作用的,也就没补回,再看图纸,显然错了,补上,再通电开机,哈哈,终于亮了,收工。

网友:
进水机最喜欢这种腐蚀漏电,修的不错,已加分。。

网友:
还好发现了那个腐蚀掉的电容

网友A:
BIOS能不能共享下,论坛的好多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能不能共享下,论坛的好多都是坏的。

对不起,真不巧在拷贝数据过来时硬盘出问题了,之前备份的另一份正好只有官网提取的没有471原机备份的,只有471G的,等下次备份再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能不能共享下,论坛的好多都是坏的。

对不起,真不巧在拷贝数据过来时硬盘出问题了,之前备份的另一份正好只有官网提取的没有471原机备份的,只有471G的,等下次备份再传上来。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