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联想X1 carbon 14282-2m BIOS

楼主(2017-04-11):
    前几天接到一客户电脑,拿来开机不显示,修好以后备份了BIOS,现在才有时间上传。    型号:联想X1 carbon   板号14282-2m    CPU:I5六代 sr2ey     BIOS:U49 MX25L12805

以前不会排版,今天在论坛特意搜了一下,发现饼哥大神早就发出来教程了,我等愚钝,现在才知道看,不过终于开窍了,哈哈!
给后续发帖带来了无限动力……

主板B面

主板T面

主板板号:方便大家核对信息

BIOS主板位置料号

CPU信息:I5六代 sr2ey

以下,讲讲BIOS是来源:
1.拆机测试,各大供电都有,老毛病犯了,想刷个BIOS试试,但全网均未搜到。
2.无从下手的时候,浏览了一下论坛,结合维修经验,严重怀疑CPU虚焊了(修过此系列的机型都懂得),
   既然怀疑,那就验证吧,直接上BGA。
3.后来的后来就是亮机BIOS完美备份出来。

PS:强调一下,一定要使用原BIOS芯片,如果BIOS上机不亮,请考虑是否为BIOS问题,或者改ME试试,谢谢!

好货沉底:亮点出来了

附上:

  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BIOS,不过发帖不易,赏点下载分吧,假如每个BISO上传都有这样的详细信息,
那么大家在使用时会节约很多时间以及下载分,看官觉得呢?

网友:
尴尬 今天晚上会把BIOS程序再上传一次,第一次貌似上传失败了,没注意,抱歉!

网友:
现BIO补上,有需要的尽可放心下载!

联想X1 carbon 14282-2m MX25L12805_20170324_81953备份.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下载试试。

好用的话,记得加下分,谢谢O(∩_∩)O~

网友:
下来试试吧。看看好不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新人学习了

网友:
我等小白的神器啊

网友B:
我想问楼主 有图纸吗 或者点位 我这进水验证 ec两颗芯片都进水 下个试试先吧还有 这款机器的BIOSME比较烦人 我备份下的bios假如刷其它的不行 再刷回去应该可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楼主 有图纸吗 或者点位 我这进水验证 ec两颗芯片都进水 下个试试先吧还有 这款机器的BIOSME比较烦人 ...

这款目前无图无点,进水机可先看主板电路问题。华硕的一般要使用原BIOS芯片才可以,联想的一般备份的刷回去是没问题的。

网友C(2017-06-22):
楼主,这个CPU会爆锡吧,是加热还是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CPU会爆锡吧,是加热还是重做。

使用BGA 无铅跑到升温10S左右就差不多了,不可加焊时长过久。

网友(2018-05-05):
我这一个开机不亮。下载试试。。。。。

网友(2018-09-17):
亮机慢。需要修改ME,需要原厂bios  我发了一个,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2019-01-06):
感谢分享,mark下先,以后可能用得到

网友(2019-03-09):
mark 一下,也许以后用得到,感谢分享

网友(2019-09-11):
有这型号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