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电池无数据,5分钟重启。(免撬CPU,改线路)

楼主(2017-04-11):
iphone6 显示充电不进电,换了USB和充电管故障依旧。
连电脑电池无数据,并且会有重启的情况,拆充电管打底脚组值不正常。可以断定是CPU问题了,一般情况都是搞U修复这种电池无数据的。

今天我放个简单的,免拆U,改线路修复电池无数据。

1.拆掉U1401充电管。
2.在L4905_RF小电感旁边加两颗2.2K电阻。L4905_RF小电感主供电端与两颗2.2K电阻串联方式连接,第二颗2.2K电阻右端飞线接地。
3.在串联的两颗2.2K电阻中间飞线至U1401充电管G1脚。
4.装回充电管,改线路修复电池无数据搞定。

主要原理就是CPU到U1401;AP_TO_TIGRIS_SWI电流检测不正常,通过外围系统电压PP_VCC_MAIN进行2个2.2K电阻串联分压修正CPU内部检测。
大家照着我这个图改就行,简单易懂。

网友:
有遇到改来试试,感谢分享,以加分

网友:
太牛了,我这里有一个开机键用不了的,可以修不,断定是CPU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你这个是cpu底角断线么?你这样做就是代替cpu发出个电压让u1401识别到从而让其正常工作?算数不大好,能告知我这个电压是多大么?谢谢

网友:
你这么想到的  厉害了   下次知道这么借电了  哈哈

网友:
楼主真是脑洞大开啊

网友:
真是脑洞大开  收藏加分先

网友:
我只能说,居然还可以这样,加分鼓励!

网友:
这招绝对不是你自己想的,因为我在其它地方见过

网友:
奇思妙想,绝对可以借鉴的。谢谢

网友:
这种想法真是异常啊,居然还可以这样该电路的方法修复

网友:
另类的维修思路啊。不错!

网友:
楼主理论太强大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大神呀!已加分点赞。

网友:
AP_TO_TIGRIS_SW是内部分压2.2V给U1401的G1脚。

网友(2017-05-12):
值得收藏 这样的技术 厉害

网友:
大神级别的 厉害

网友(2019-09-17):
iphone6无电池数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622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