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花屏且进系统蓝屏,会是显存吗?

楼主(2017-04-11):
Y460P笔记本突然花屏蓝屏后,现在每次开机都花屏并且进系统蓝屏(蓝屏显示原因atikmpag.sys)。能进PE,但也花屏,花屏的状态在不同分辨率下不一样。800*600时是全屏带雪花样,1024*768时是竖条纹。
开始断定是显存坏,但是显存会导致蓝屏吗?没有这个经验了。大家参考下。

网友:
楼主可以先测显卡供电正不正常,碰到过类似问题是供电引起的。

网友:
显卡坏的多了

网友:
左屏轴有无坏,坏的话仔细看下显存

网友:
不一定的  显卡挂也会有这个问题吧貌似

网友:
不一定的  显卡挂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给你说一点 显存问题 可以导致蓝屏 花屏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问题的多  显存的少

网友:
uv5容易虚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