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N4110不能启动

楼主(2017-04-11):
dellN4110,11年7月的机子,最近启动不能进入系统,界面如下, 随后进入到启动项选择界面,光驱位已改成硬盘,BIOS显示不能显示主硬盘,光驱位硬盘有显示, 怀疑主硬盘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各位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是硬件还是软件设置?

网友:
恢复BIOS试试,然后就是主板的主硬盘部分的供电SATA接口打值

网友:
bios初始设置一下,是不是认不到硬盘出错

网友:
是不是主板的硬盘接口供电不正常。量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有时候是硬盘引导有问题  也会这样!

网友:
你描述的非常清晰明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拿到专业维修点检测吧

网友:
一般我都是弄bios就好了

网友:
BOOT启动项设为硬盘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