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带胶芯片 经验分享和iPhone 6 漏电不开机 (不带胶)

楼主(2017-04-11):
接到机器 开机漏电 查是usb控制管坏换好了 电源也换了 就ok 说一下步骤  usb管不说了 说一下电源1.风枪 861dw  温度 360  风速 40  太高 3cm左右 先预热 几十秒 根据个人情况 (cpu 和四周要做保护,高手就不需要了 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做保护的,)cpu保护我用 铜垫片和散热膏

2.40秒内拆除

3。拆除  焊盘上焊油 拖成超低温锡   (烙铁350度-300度之间就可以了)

4.用锡带清理焊盘 (我用风枪250度以内一定能清理 最好不要超过250度 我一般用230-240)

5.植锡不讲了

6焊接 250度以内  用镊子 轻轻点一下 很弹 就ok

补充:  如果有胶:0.四周除胶 850 230度  风扇 正常4-5档 我的4.5档 一直不动
                           1。拆除 温度一样 到四周找个参照点 (有参照点 温度高一点也没有关系)
                            2. 达到熔点 用撬刀 轻轻一撬就下来了
                            3.拆除  焊盘上焊油 拖成超低温锡 (烙铁350度-300度之间就可以了)
                            4.用冷刮刀 处理焊盘  现在超低温锡  用200-250度之间清理焊盘 如刮不动一点焊盘没有清理干净 在用烙铁拖一遍
                               清理焊盘一定要轻轻的 慢慢的 不然刮掉点补点更浪费时间
                            5.清理焊盘 用锡带 同上

备注:1.处理过程一定要 轻轻的 不要用力
          2.过程一定要清理干净 吸盘 焊盘  一定要保持干净
          3.我的图片怎么上传不了  试了半天了 (有点夸张)
         4.以上有说的不对请指正   只能 做参考 我用的是 861+850

迅维牛  如有帮助请加分哦

网友:
加分鼓励下

网友:
跟笔记本的板子 焊接差不多  就是多了除胶部分

网友:
大同小异,加分鼓励。

网友:
苹果手机的焊接多练几次就熟练啦

网友:
收焊接基础的,搞苹果多几次就熟悉啦、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吧

网友:
你们超低温锡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好?哪种??

网友:
有焊接基础的,应该上手很快的!

网友:
温度和手法差不多。。加分鼓励,欢迎发帖多多交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