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铭瑄MS-M3N68K上电问题

楼主(2017-04-11):
      故障现像:大多时候不触发,有时能上电,上电就能正常显示,但是会掉电,掉电时间随机。
      IO芯片:IT8758E. 查了下上电时序,3.3V待机正常>54脚ATXPG信号正常>30脚电池电压正常>35脚PWSIN-短接开关针跳变正常>PWOUT-跳变正常,开机信号已发送到芯片组,然而IO并没有收到抬高的SLP3-,那么问题来了,看《不是事儿》上说的硬威大的芯片组桥收到PWOUT-后先是输出SLP_S5-启动VDIMM后产生MEM_VLD返回到桥后再产生SLP_S3-,经测量确实没有内存供电,但是内存供电部分在没有开机的时候供电芯片和MOS上管是没有电压的,那么这个中间环节是怎么完成的呢?请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查一下桥的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A:
NVIDIA单桥AMD主板待机条件:
3.3V待机电压,1.2V待机电压,32.768K晶振,25M晶振,SB_PWOK待机电源好信号。你先把这几个条件查了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IDIA单桥AMD主板待机条件:
3.3V待机电压,1.2V待机电压,32.768K晶振,25M晶振,SB_PWOK待机电源好信号 ...

3.3V待机电压,1.2V待机电压,32.768K晶振,25M晶振都是正常的。问一下大大,这个SB_PWOK是38脚还是54脚,小白傻傻分不清,清指点一下,谢谢。但是待机状态这两个脚都是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3V待机电压,1.2V待机电压,32.768K晶振,25M晶振都是正常的。问一下大大,这个SB_PWOK是38脚还是54脚 ...

这个SB_PWOK并不是IO给的,一般都是3VDUAL正常之后,通过2个三极管转换,得到一个高电平信号,传输到桥的H6脚位上。

网友C:
明显是桥条件不正常,或者IO坏拉低SLP_S3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桥条件不正常,或者IO坏拉低SLP_S3

IO是换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SB_PWOK并不是IO给的,一般都是3VDUAL正常之后,通过2个三极管转换,得到一个高电平信号,传输到桥的 ...

感谢指点,那么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找到这个信号的测试点呢,顺着3VDUAL摸还是拆下桥从H6反着摸回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点,那么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找到这个信号的测试点呢,顺着3VDUAL摸还是拆下桥从H6反着摸回来 ...

拆桥反推是最快的,毕竟4层板很容易跑线。你如果不嫌麻烦,就这么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桥反推是最快的,毕竟4层板很容易跑线。你如果不嫌麻烦,就这么干。

今天买的转手CF360到了,直接加了个焊就好了。谢谢.后来用了一会儿就坏了,又不触发了,哈哈,高兴得太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买的转手CF360到了,直接加了个焊就好了。谢谢.后来用了一会儿就坏了,又不触发了,哈哈,高兴得太早 ...

估计要么桥问题,要么还是没到位,反正NVIDIA的单桥板,损坏率挺高

网友:
从你说的,有时可以启动,应该确认满足开机条件的,只是有时有不开机了,应该是板上有虚焊的,多半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