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求助

楼主(2017-04-11):
联想  T400  显卡坏了,不显示。接外接在bios里边设置把独立显卡禁用后,能显示。但是在点亮出现LOGO后,能全显示,但是右边一截黑屏。屏下出现一条白线,但是进入系统之后恢复正常。是主板设置的不对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没遇过这样的问题,应不关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A:
这个机器是正版的吗 怎么感觉LOGO好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正版的吗 怎么感觉LOGO好假

目测BIOS被修改过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BIOS被修改过LOGO

这个是单位定制的电脑。

网友:
先把独立显卡修好再说,看看效果

网友:
你说的:“但是右边一截黑屏。屏下出现一条白线”但是没有看到这个现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