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win7 一键共享

楼主(2017-04-11):
提醒:打开必须把杀毒软件关闭 ~! xp、win7局域网共享软件 V7.2

网友:
按照帖子的说法也是可以的,你可以找台win7系统的电脑试一下

网友A:
好像不行   我以前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行   我以前用过

可以的  已经测试过啦

网友:
之前U盘里有个 结果掉了  看到了就下载 备用 感谢分享

网友:
一键共享以后出的问题比较多,还是老老实实共享好了

网友:
win 8  win 10的有吗

网友:
受教了 看了楼主的解说顿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谢谢分享了

网友:
到时候需要再来

网友:
这个软件百度都一大把

网友B:
可惜要关杀毒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要关杀毒软件

这种东西就用一次就好了呀  重启不就又可以用杀毒软件了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