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偶尔开机,是不是虚焊?

楼主(2017-04-11):
新手求教。
nv10+atom d525的板子,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过,代码5a,敲敲打打偶尔能开机,稍微振动会死机,然后不开机。
这种情况是不是d525虚焊了?

主板是:联想L-LIPINEI V1.0(ECS-TIGD-LI3 V1.0)

图纸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953-1-1.html

网友:
你电压测了没 ?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看内存的SPD稳定不稳定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最好测测总线

网友:
测内存工作电压

网友:
先吧DDR3内存的条件检测下,包括SMBUS总线,SPD电压,VREF电压,VTT电压,时钟,复位信号。如果都正常,假负载看看地址线和通讯线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这些测下吧

网友:
今夕何夕。, + 2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测试内存条件嘛

网友:
都试过了吗  内存电压都量过了吗

网友:
测下电压啊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 比较大

网友:
打下系统总线值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
牙刷+酒精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