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2250Swn亮一下就黑

楼主(2017-04-11):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型号是看图下
故障是开机亮一秒就黑,能正常看到图像 以维修经验第一感觉是灯管或高压问题 这机子是led的灯条很少坏 高压问题应该占90%。报价给顾客60元 告诉他急用你就下午5点过后来拿 不急就明天来。
打发顾客走完就拆机 第一测5V 12V输出 12有20V有点高 但是有的显示器也用到18-19V,还是看了下它链接的电容 25V680  肯定是搞了 如果是正常20V应该要用35V的电容。
再测LED升压电压有68v那么高啊 赶紧拔电源 ,在论坛里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通病之类结果没有,关于这个型号的帖子都很少,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按步骤来测试闪屏故障。量驱动板送过来的高压启动信号 开机保持有5V过来关机没有 正常。接下来就到高压管理IC0Z9998BGN 看了一下电路图 3脚过流保护 ,9脚是供电、在开机瞬间3脚电压有2.6几V 超高了(正常在1.5V)。9脚供电20V  这下问题找到了 就是12v电压超高导致高压芯片的3脚过流保护超过了门槛。所以开机瞬间掉电保护,3脚的过流保护电压是由12v经过一个164电阻转换来的。12V高了转换出来的过流电压当然高。为了测试灯管是好的就降低过流保护电压,把164贴片换成324贴片电阻再插电亮机了 。再测OZ9998bga 3脚1.0v对了机子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不能这样长期用下去啊,12V跑调了20V LED升压也到了68V以后要烧其他东西啊。那就修12V输出电压把。输出过高就是反馈电路啦 测了一下431 发现阻值正常 不管它 换一个 上电还是到20V,接下来就到光耦了,不管3721直接干掉 插电再测15.几V 对了 就是它搞的鬼 。光耦。回头再测OZ9998的3脚 有0.几V 不行马上把我换下来的164贴片电阻装上 1.5V来了,亮机完美修复。有的同行可能改了保护电压亮机就不管了收工 。我们是7年的老店了 信誉都是杠杠的,时间问题不说了 老顾客打电话来说要装台机子给他送过去。马上装机、、、、、、、

网友A:
不会编辑贴子 大家不要有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编辑贴子 大家不要有介意

接下来就到高压管理IC0Z9998BGN 看了一下电路图

要是吧维修过程 结合电路图标示下 就好了

接下来就到光耦了,不管3721直接干掉 插电再测15.几V 对了 就是它搞的鬼
见过光耦 引起输出电压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