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5C 怪问题

楼主(2017-04-11):
       今天上班 ,一个公司拿来了一个B465C,  拿来 通电 不过内存 到1.35  心想  北桥 大家都知道中国北桥 太容易坏了  。。。   可是做了北桥之后 就奇怪了 过了内存跑马了  可是要点亮 的时候就掉电了。。。郁闷了 ,难道 显卡在做北桥的是时候   弄到了 也是打黑胶 的。。。做了 显卡之后 还是一样 过内存 要亮 的时候就掉电了。。。。。  求助了  大神们。      我刷过 EC  BIOS  了  还是一样

网友:
估计显卡挂了吧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吧

网友:
    北桥 我换了  显卡是 重新做的  真的怪了  这个是遇鬼一样 难受

网友:
这板子芯片下面没有黑胶的,是打的那种白胶,宝龙达代工,可能加焊会出现爆球的现象,所以可以先把芯片拆下重植看下,

网友:
你试试刷个bios  说不定有奇迹

网友:
这个要仔细量一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管版块 禁止灌水回复

网友:
既然是黑胶的  估计需要重植下

网友B:
这种黑胶的  一定要贴高温胶带的  而且要贴二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黑胶的  一定要贴高温胶带的  而且要贴二层的

为什么啊

网友:
会变形 爆珠   会有后果的

网友:
  取下了 北桥和显卡  换了BIOS  最后好了    没有先北桥 再显卡 同时取下来 全部重新做  本来不行就算了  没想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