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 715G4452-P02-003-001M 更换通用模块问题

楼主(2017-04-11):
更换好通用模块后空载电压正常,装到显示器里面电压有跳变,指示灯闪烁,板子上的电容也都全部换了。有没有哪位大神修到过,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原板驱动芯片是LD7904J  通用模块型号是DM0465R

网友A:
现在这模块,好像是带不起吧。。  还是原版修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模块,好像是带不起吧。。  还是原版修复,比较好,

原板上LD7904J芯片找不到,想改一个通用的,也不想在淘宝上买芯片

网友B:
和我昨天碰到的电源板情况一样,不插驱动板正常,插上驱动板,电压就跳,换驱动板也不行,改通用模块也是这样,TL431大电容,都换了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带不动负载引起的,有碰到的说下啥问题

网友:
垃圾管 我不喜欢用 直接修板吧  修不出来就改板   保证稳定  那模块不靠谱

网友:
该通用板 完事

网友C:
应该是功率不足。最好是原值修复,代用的这东西不可能百分百通用,修多了你就知道了。
关于电压跳变,故障点很多,一般是一次电源那里的50V的那个小电容失容,芯片,431和光耦,再有就是周围电路的元器件性能不良,比如说电阻阻值异常或者电容不良,这个很难修的。

网友:
换个431和光耦试试

网友:
光耦换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功率不足。最好是原值修复,代用的这东西不可能百分百通用,修多了你就知道了。
关于电压跳变,故障 ...

一般是一次电源那里的50V的那个小电容失容
这样的情况 比较多

网友:
没代换过,也不敢代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一次电源那里的50V的那个小电容失容
这样的情况 比较多

50V的电容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昨天碰到的电源板情况一样,不插驱动板正常,插上驱动板,电压就跳,换驱动板也不行,改通用模块也是这 ...

咱们的问题一样,就是不知道怎么修的

网友:
感觉这种电压跳变的不好修

网友F:
最好还是把原板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还是把原板修好吧,,,

这个就是原板,没有芯片,才改的电原通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V的电容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那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上示波器吧

网友G:
功率不足       我也碰到过

网友H:
模块只是针对某些杂牌板子才可以,品牌机的板子并不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功率不足       我也碰到过

谢谢,最好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模块只是针对某些杂牌板子才可以,品牌机的板子并不适合

谢谢,知道了!

网友I:
如果负载没问题的话,你这膜块质量太差了吧,LD7904的功率只有25W左右,一般的膜块不可能带不动的。
给你两个图,按这个改代换芯片,应该能修好开关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负载没问题的话,你这膜块质量太差了吧,LD7904的功率只有25W左右,一般的膜块不可能带不动的。
给你 ...

谢谢版主,我到时试试

网友:
改完模块有的带不动负载

网友:
换到其它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没用过通用模块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如果找不到芯片就直接换一个通用电源板吧,不贵的

网友J:
模块加散热片的。是不是散热不好引起的电压跳变呢

网友:
模块应该加散热片的

网友:
根本是带不起夫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模块加散热片的。是不是散热不好引起的电压跳变呢

应该不是,如果是散热的话应该可以用一会的,不会一直用不了

网友:
换板吧 剩得返修啊

网友:
已经换板了,显示器客户都已拿走

网友:
这个模块带负载能力差就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这种通用模块杂牌显示器电源板一般可以

网友(2018-01-18):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看来是通病了。。。我也只能换板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  这样耗下去 时间都浪费了 一块板也不太贵

网友K(2023-06-01):
这个板子怎么替换成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