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 刷机报错40维修

楼主(2017-04-11):
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 刷机报错40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刷机报错40。

  接客户一台iPhone6 Plus,之前由于手机内存不足升级过内存,之后有灰屏重启的现象,刷机报错40。

  维修过程:

  拿到手机先刷机测试,果然和顾客描述一样报错40。

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 图1

  拆下主板一个大大的UMT映入眼帘,根据顾客描述,由于之前手机内存不足,升级换过硬盘,先把硬盘拆下来测量底脚阻值,这一量才发现有六个脚本来500多阻值没了,通过点位图可以看到这六个点都是直通CPU。

  由于是UMT板层,初步判断板层断线的可能性很大,为了证实是板层断线,可以用夹骨神器夹住CPU之后测量硬盘底脚阻值,结果没有阻值,这说明是板层断线。取下SIM卡座。

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 图2

  开始挖板层。

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 图3

  挖出来之后一量,都有阻值了,开始飞线,涂好绿油绝缘并固定。

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 图4

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 图5

  飞好线之后继续测量焊盘底脚阻值已经全都正常了。装回硬盘,植锡最好用加厚植锡网来植。

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 图6

  先不着急装SIM卡座,先刷机,刷机完成。

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 图7

  装回SIM卡座。

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 图8

  装机、激活,至此,iPhone6 Plus手机内存不足升级后灰屏重启,刷机报错40故障排除。

总结:

  由于CPU在硬盘的斜对面,所以线路是从主板一面穿到另一面,这样中间肯定会有拐弯的地方,板层断线一般都是断拐角的地方。如果遇到板层断线的情况,不妨挖线试试,毕竟这样比干CPU的风险要低很多,而且就算干了CPU还照样得飞线。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这个线飞的漂亮

网友:
线很细,,功力很好!

网友:
这手工羡慕啊,话说这UMT板子什么版本的多

网友:
怎么知道挖线的位置对不对呢

网友:
是啊。为啥知道是挖这里。啥图纸上有这个啊

网友:
找个故障板先挖挖看   楼主飞线有回路,不容易受热 脱焊

网友:
楼主好牛,umt的板子我都不敢动

网友:
楼主功底杠杠的

网友:
这种飞线难度挺高的,尤其是6根,工程量巨大

网友:
越小越难修。。。

网友:
这挖洞技术确实厉害啊。

网友:
这样修很好,不用干U。

网友:
厉害啊。。大师。。真的膜拜

网友:
UMT的板子很容易掉点。这样修可减少扩大故障。

网友:
这是正宗老江湖才敢干的事情,飞线多不说,还能一次成功。这手工,没得说了。

网友:
能找到分层点,这个确实是大神。

网友:
手工了得,经验很丰富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