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61-PLUS rev.1.01的图纸

楼主(2017-04-11):
谁有H61-PLUS  rev.1.01 CPU管理芯片是ASP1209的 ,现在是触发掉电,有图纸点位图的大神们,上个图谢谢  CPU,内存供电都正常。

网友:
华硕的没有图 找点位吧

网友:
H61的官网应该有吧

网友:
华硕是有点位没图纸

网友A:
供电正常就先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找了一个正常板子 发现少了一颗电阻  没料板  还没试

网友:
华硕的只能找点位图了

网友C:
触发掉电怎么测的供电正常?

网友D:
CPU供电都正常了还触发掉电,那基本和VRMPG有关了,再不行就是PCH自身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发掉电怎么测的供电正常?

哥 ,CPU,内存 供电,示波器测出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都正常了还触发掉电,那基本和VRMPG有关了,再不行就是PCH自身的事情。

对的,准备想干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找了一个正常板子 发现少了一颗电阻  没料板  还没试

朋友,你的是哪个位置的电阻,可以说下不,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就先刷一个BIOS试试

已经刷过了,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的,准备想干桥。

想干就干,一个H61算个啥

网友:
没有图纸,找点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干就干,一个H61算个啥

主要没钢网

网友:
买一个,修板子肯定要BGA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的是哪个位置的电阻,可以说下不,谢了

类似图  可以参考哈 !!!

类似图参考哈

网友F:
触发掉电还可以考虑一下,IO的5V ,12V电压检测脚 .还有一个THERMTRIP#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触发掉电还可以考虑一下,IO的5V ,12V电压检测脚 .还有一个THERMTRIP#这个信号.

IO换了

网友:
查5v 12v电压检测电压,不是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