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无待机

楼主(2017-04-11):
经看芯片为51125 换后也不行 求助大家
芯片

网友:
控制电压有吗看看

网友:
电源口有没有亮
没亮先修这把

网友:
哥,能不能详细点,你说的啥

网友:
查一下条件的

网友:
换后不行查待机条件

网友:
有没有短路的 ?打下阻值

网友:
查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哥 你还能再说简单的么?这样的情况谁看得懂 现在是 3V 还是没有呢 你 说这么简单 换版肯好的 要不你试试

网友:
待机时只有3.3V供电

网友:
不行查条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