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822排阻

楼主(2017-04-11):
昨天接到一块华硕P5QL   se主板,上电诊断卡00,不跑码,各供电时钟复位电压正常。刷bios后跑码,d0,98,9b,然后E0不动了,看样子是不过内存,测量的工作条件,内存主供电,上拉供电都正常,119和120脚电压也正常,都为3.3v。不知道修哪里,走了好久弯路,突然想到,以前修华硕主板的时候也遇到过119和120脚电压正常,但对地阻值不正常,结果是822排阻搞的鬼。这次是否也一样呢?断电打这两脚对地二极体值,120脚为656,119脚为573。这两脚阻值应该基本一致才对。对着点位图查,发现这两脚都连到了一个822排阻上,换之,两脚对地二极体值基本一致了,都为656左右。上电跑码。测量了一下,这个排阻并未变值。为什么119和120脚电压都正常,822排阻又没有变值,二极体值却相差这么大,导致卡内存呢?要不是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此主板多半修不好。

网友:
楼主是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这个822排阻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A:
822排阻起上拉作用,不会对这根总线的二级体对地阻值产生变化。另外你只看到电压正常,有无考虑电流呢?虽说信号电流很小,但总线这东西十分的灵敏,因此排阻自身内部哪怕轻微变质,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总之换,绝对没错。

网友:
华硕的822都这么久了,华硕三家难道没想到怎么解决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门,遇上华硕不好修的,都 可以试试换822

网友:
这个排阻822 是我们的提款机

网友:
ASUS 的822问题,应该就是通病,是不是这个排阻的质量问题,不得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排阻起上拉作用,不会对这根总线的二级体对地阻值产生变化。另外你只看到电压正常,有无考虑电流呢?虽 ...

轩辕师兄说的非常有道理,估计排阻内阻稍微发生了变化,虽然电压不变,但电流减小了而出问题。

网友:
遇到过你这种案例,一般都是打值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