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四灯可以改两灯吗?

楼主(2017-04-11):
由于水平有限,换灯管导致屏易出现竖直亮线现象。现在就想应急短接发红的灯管。请问如果原来有四根灯管,现在下面的两根都发红了,可以将这两根灯管都短接掉吗?

网友A:
高压4 灯  可以改2 灯 不过 少2个灯亮度差别会很大,而且 必须是上下都有一个正常灯管,

网友B:
可以的  你要测试下 另外两条灯管的电流  在串两个电容吧  有的短接会保护

网友C:
这样的还没有试过。就算屏蔽了,你下面也会过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你要测试下 另外两条灯管的电流  在串两个电容吧  有的短接会保护

就是把下面两根都短接,会不会烧板?如果不会,我想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4 灯  可以改2 灯 不过 少2个灯亮度差别会很大,而且 必须是上下都有一个正常灯管,

在论坛上看到说上面或下面的一组不接。试了还是会保护。之前也就是灯管老化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还没有试过。就算屏蔽了,你下面也会过暗的

如果可行的话,先试试。看看有多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把下面两根都短接,会不会烧板?如果不会,我想尝试下。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不 不会 应为高压的保护是非常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4 灯  可以改2 灯 不过 少2个灯亮度差别会很大,而且 必须是上下都有一个正常灯管,

这个 有高手发过帖子 说过
可以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你要测试下 另外两条灯管的电流  在串两个电容吧  有的短接会保护

估计还得去掉保护电路的元件

网友E:
由于水平有限,换灯管导致屏易出现竖直亮线现象

这个是碰到什么了吗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碰到屏和逻辑板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就是把下面两根都短接,会不会烧板?如果不会,我想尝试下。

你确定下面两组灯管都坏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只接上面两组,那下面会明显偏暗的,客户会接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由于水平有限,换灯管导致屏易出现竖直亮线现象

这个是碰到什么了吗

水王你好!这个是碰到了上面的那几排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得去掉保护电路的元件

听说去保护不安全

网友:
改两灯必须保证上下各有一根好的灯管,要不然图像上亮下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不 不会 应为高压的保护是非常好的

把下面两组输出直接短路,开机直接不显示。之前还能显示几秒。

网友G:
就算可以,屏幕明显一半亮一半暗,有法用?
换灯管一般不会导致屏幕出现亮线,除非你干活很暴力。这是个细致活,一定要稳当滴。

网友H:
4灯改两灯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下面两组灯管都坏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只接上面两组,那下面会明显偏暗的,客户会接受吗?

现在就想应急短接发红的灯管。请问如果原来有四根灯管,现在下面的两根都发红了

按楼主这段的描述 可能是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就想应急短接发红的灯管。请问如果原来有四根灯管,现在下面的两根都发红了

按楼主这段的描述 可 ...

如果是我的话,我宁可改LED套件,因为保不齐剩下那两根能用多久,估计过不了多久也会发红老化的,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王你好!这个是碰到了上面的那几排线了吧。

水王你好!
不能这样说啊 版主会扣分的

这个是碰到了上面的那几排线了吧
这可能是教的学费吧
是不是还得 赔偿客户的损失啊

网友E:
哦 这个没试过
只是看到一个高手发帖说 可以去掉的 还有拿长城的电源板为例 去那些元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 这个没试过
只是看到一个高手发帖说 可以去掉的 还有拿长城的电源板为例 去那些元件的

我试过去保护,但后来大师傅说去保护不安全,后来就不这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下面两组输出直接短路,开机直接不显示。之前还能显示几秒。

这是 怕省事
不想换灯管了吗

都发现两只灯管有坏了
屏也拆开了 就换灯管吧
老去折腾四灯改双灯的呢

是不是和客户没谈好价格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算可以,屏幕明显一半亮一半暗,有法用?
换灯管一般不会导致屏幕出现亮线,除非你干活很暴力。这是个细 ...

这是个细致活,一定要稳当滴。

是的 得相当得小心才是
最容易出问题 是不是就是 逻辑板和液晶屏的排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H:
4灯改两灯是可以的

楼主想来问下 怎么操作的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 详细的图示 可以指导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去保护,但后来大师傅说去保护不安全,后来就不这么做了

既然经验这么丰富的大师傅 都这样说了
看来真不能该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的话,我宁可改LED套件,因为保不齐剩下那两根能用多久,估计过不了多久也会发红老化的,还是会 ...

我宁可改LED套件

成本是不是 高点 难度大不大
报价得高点 客户不一定能接受
这个改下 一般收费多少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经验这么丰富的大师傅 都这样说了
看来真不能该了啊

嗯,反正 我后来一个都没去过保护,怕烧起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宁可改LED套件

成本是不是 高点 难度大不大

迅维淘宝店就有,led套件,十几块钱,不难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反正 我后来一个都没去过保护,怕烧起来

去保护后果这么严重啊 还会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迅维淘宝店就有,led套件,十几块钱,不难改

这个 得拆屏吧
拆屏可是细致活

按去迅维淘宝店看看 LED套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来问下 怎么操作的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 详细的图示 可以指导下呢

可以去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可以去保护。。。。

不是说 去保护 会出问题的吗
会烧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 去保护 会出问题的吗
会烧的吗

那你不情愿换掉坏灯管,那有什么办法

网友I:
下面的两根都发红了必须换灯管了。别无他招。

网友:
换灯管也不难的。

网友J:
可以改  换个双灯的高压板上去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你不情愿换掉坏灯管,那有什么办法

是的呀
楼主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
灯管发红了 也不愿意去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下面的两根都发红了必须换灯管了。别无他招。

关键楼主不想换灯管
想改高压板 就上来请教了

网友E:
楼主估计是怕了
你看 楼主自己说都给搞出亮线了
不敢在拆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可以改  换个双灯的高压板上去就好啦

版主
这样改的话  稳定吗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
这样改的话  稳定吗  会不会出问题

不会  该过很多了

网友:
4灯改两灯可以的,换个通用两灯板

网友E:
改过 另外两个灯管 不用了 还留在屏里边吗

网友K:
不知道你是自己机器还是给用户修机器?

如果是自己的,很简单,你改双灯或单灯都可以!
只要用通用单灯或双灯的高压板就行,这个应该能明白吧?

直接短接你说的灯管是不行的,这是常识,搜索一下论坛的相关资料。

如果是用户的,屏都弄坏了,这么折腾有意义吗?

后面那么多跟帖的都没关心这个关键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关键楼主不想换灯管
想改高压板 就上来请教了

下边无光源屏上亮下暗太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过 另外两个灯管 不用了 还留在屏里边吗

嗯  留在里面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你是自己机器还是给用户修机器?

如果是自己的,很简单,你改双灯或单灯都可以!

屏没坏,我说以前拆灯管,没注意导致屏坏。现在修换灯管有点虚。昨天还是把下面两根灯管换了。没想到还是保护,芯片是TL494,短接1、16脚到地,听到变压器发出吱吱声,请问版主大概是什么问题?升压变压器短路了吗?

网友D:
昨天还是把下面两根灯管换了。没想到还是保护,芯片是TL494,短接1、16脚到地,听到变压器发出吱吱声,请问版主大概是什么问题?升压变压器短路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估计是怕了
你看 楼主自己说都给搞出亮线了
不敢在拆屏了

说的是。确实心虚。不过昨天还是把下面两根灯管换了。没想到还是保护,芯片是TL494,短接1、16脚到地,听到变压器发出吱吱声,请问大概是什么问题?升压变压器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边无光源屏上亮下暗太明显。

看样这样 搞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没坏,我说以前拆灯管,没注意导致屏坏。现在修换灯管有点虚。昨天还是把下面两根灯管换了。没想到还是 ...

看来 是没描述好 都以为 给屏拆坏了

没想到还是保护,芯片是TL494,短接1、16脚到地,听到变压器发出吱吱声
感觉 还是改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还是把下面两根灯管换了。没想到还是保护,芯片是TL494,短接1、16脚到地,听到变压器发出吱吱声,请 ...

这个有点不明白
灯管都换了
怎么还短接 去保护 做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的是。确实心虚。不过昨天还是把下面两根灯管换了。没想到还是保护,芯片是TL494,短接1、16脚到地,听 ...

感觉 先用通用板 点灯管看看
不行 就换通用板吧

网友:
可以加个高压电容在灯管接口上

网友:
下面两个都不接不行

网友:
上面一个 下面一个才能显示正常 不然下面根本都看不清

网友:
最好是换LED

网友:
可以的  没问题

网友D:
原来是我换了下面的两根灯管,其中有一根没焊好,虚焊打火了可能。导致换灯管还是保护,重新焊好后再装上,开机正常了。看来高压板没问题。经过这次实践,胆子也肥了。下次换灯管就心中有数。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你是自己机器还是给用户修机器?

如果是自己的,很简单,你改双灯或单灯都可以!

原来是我换了下面的两根灯管,其中有一根没焊好,虚焊打火了可能。导致换灯管还是保护,重新焊好后再装上,开机正常了。看来高压板没问题。经过这次实践,胆子也肥了。下次换灯管就心中有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 先用通用板 点灯管看看
不行 就换通用板吧

原来是我换了下面的两根灯管,其中有一根没焊好,虚焊打火了可能。导致换灯管还是保护,重新焊好后再装上,开机正常了。看来高压板没问题。经过这次实践,胆子也肥了。下次换灯管就心中有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我换了下面的两根灯管,其中有一根没焊好,虚焊打火了可能。导致换灯管还是保护,重新焊好后再装上 ...

看来 积累了经验了
不容易呀 终于修好了
真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我换了下面的两根灯管,其中有一根没焊好,虚焊打火了可能。导致换灯管还是保护,重新焊好后再装上 ...

以后慢慢就可以 不用拆屏换灯管了  不过用灯管的显示器   以后也越来越少了

网友:
可对了改了的

网友:
可以 上下各一个 各屏蔽一个就行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的,改个双灯的高压板,但是可能会比较暗了,看客户接受不接受了

网友:
可以,关键是亮度不够了

网友:
去了一边灯管这样肯定不行的,改成LED也是很好改的啊

网友:
可以换灯管啊   换灯管这么简单  4灯改两灯可以倒是可以   但是你的确认下那根好

网友:
更改两灯的也可以就是有点暗

网友:
去保护,或直接换双灯高压条不就行了

网友:
当然可以 一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