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时序,和维修思路“功能板”

楼主(2017-04-11):
大神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维修时序,和维修思路可好。
还有请教一下那为大神接触过笔记本功能板的,能给解释一下吗,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A:
去迅维学习俩月  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迅维学习俩月  你就明白了

比赛就十几天了。。。

网友C:
笔记本功能板没有听说过的,孤陋寡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功能板没有听说过的,孤陋寡闻啊

参加比赛都是用功能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赛就十几天了。。。

比赛 ?你这要搞什么比赛 ?

网友D:
相关时序 直接论坛搜索就有的

网友E:
哪有速成的啊 以为是吃饭睡觉啊 说好就好了啊

网友:
论坛里 基本上要什么有什么  不行就买迅维 饼哥出的书

网友:
功能板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赛 ?你这要搞什么比赛 ?

国赛,就是修简单电路,把笔记本和台式机的电路分离出来,比如隔保电路,显示电路,供电电路,充放电路,cmos电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有速成的啊 以为是吃饭睡觉啊 说好就好了啊

我还是有基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关时序 直接论坛搜索就有的

嗯,这两天一直都在看论坛了

网友:
笔记本和台式机的电路分离出来,比如隔保电路,显示电路,供电电路,充放电路,cmos电路等等。

网友F:
你说的国赛是中国技能大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国赛是中国技能大赛吗?

嗯,你也参加呢?

网友G:
仔细揣摩,跟普通电路一样检修

网友:
从电子基础学起

网友:
基础肯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敢去参加国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仔细揣摩,跟普通电路一样检修

不不不,电路主板不能用修普通主板的思路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