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11):
型号: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进了点水,有待机0.016  ,不触发。 首先取出裸板,确实进了点水,不是很多,直接清洗吹干,全板测了下没短路的地方,接电3V,5V正常,按开关没反应,这款机不触发有个通病,开关线很容易断,修了有四五台了,都是直接飞线搞定。。 直接万用表短接开关接口,触发上电0.3几不动,测CPU供电没出来,打开图纸,找到PU901,测23脚VIN没电压,直接拆了PR941测2脚一样没电压,测PQ907的D极 CPU_B+  19V正常,应该是断线 了,直接PR941的2脚飞线到PC930电容上, 上电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           PC930  在这里!

网友A:
开机指示灯都不管了,不过来钱快

网友B:
进水断线的最烦了 稍微复杂点的搞的头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断线的最烦了 稍微复杂点的搞的头都大

如果大片进水腐蚀,就看着头痛,坏件多,价格不高的话直接放弃。。

网友C:
哈哈 指示灯没亮客户能不能接受

FYY

网友:
修好了,指示灯不亮,一般的额客户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指示灯都不管了,不过来钱快

一般客户不会计较那么多的,

网友:
这种要深度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指示灯没亮客户能不能接受

一般客户不会计较那个的,。又不影响啥,真要计较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指示灯没亮客户能不能接受

指示灯的话楼主小改下电路应该能搞亮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的有味道

网友:
客户不会计较那个

网友:
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能加点分就更不错了

网友:
开关断线也是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指示灯都不管了,不过来钱快

一般开机指示灯 客户不注意的 当然时间和维修成本合适还是尽力全部完美修好

网友:
这线飞的  666  给满分

网友:
卡到第一屏?

网友D:
这 问题 修起来 顺手 啊

网友:
这个不错哦。能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 问题 修起来 顺手 啊

一手机修起来确实顺手

网友:
进水不好修啊

网友:
进水就怕烧东西和板层断线。。

网友:
能修好就行 呵呵

网友E:
速度真快 觉得G475垃圾的人有多少 看视频都卡 这种配置的机器差到不能再差了 我有个二手的都不好意思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速度真快 觉得G475垃圾的人有多少 看视频都卡 这种配置的机器差到不能再差了 我有个二手的都不好意思卖

你卖50看下有人抢不,你要卖5000,那就真不好意思了

网友F:
原来是进水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进水断线了。

是的,还好不严重,一点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经验不错 谢谢分享

能加点分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笔记本修很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