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华硕P5P43T有时不跑码+华硕M5A78L-M LX跑EE

楼主(2017-04-11):
版号1:华硕P5P43T  SI
故障:有时不跑码 跑码时候进系统一切正常
版号2:华硕M5A78L-M LX
故障:插不插内存都跑EE 蜂鸣喇叭报警
维修过程:

不跑码的时候CPU供电 总线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是OK的  再次测量供电发现故障点 首先测内存供电1.5v OK

测量南桥的1.5v供电 发现不正常

测量MOS管控制级为2.9V明显偏低了 正常为4.5V N沟道MOSG>S 4.5v D-S完全导通  MOS管输入端是来自内存供电1.5 V通过MOS管控制完全导通转换出1.5V给南桥 实测不正常

通过追查发现是由LM358运算放大器控制芯片本身得到12V供电后 同时收到3脚的基准电压 1脚输出4.5V左右的电压控制MOS管导通产生南桥的1.5V供电 358的逻辑关系是 +大于-输出高电平 实测3脚电压为0.8V左右 不正常 正常应该为1.5V  追查是由3.3VSB通过12.4K电阻和10K电阻分压而来给到 芯片3脚作为基准 芯片输出对应的电压控制MOS   通过测量明显是分压电阻问题 从料板直接拆来2个电阻装上后  再次测MOS管控制级为4.4V 输出1.5V OK 跑码正常 主板修复

第二片:华硕M5A78L-M LX跑EE

EE 诊断卡报警维修思路是 第一内存的码片供电也就是VDDSPD内存插槽236  第二 系统管理总线 SMBCLKSMBDATA   第三BIOS
首先测试内存插槽236脚电压为0V不正常 正常应该为3.3VATX电源橙色线直连

仔细观察内存插槽附件 发现有漏铜箔在电容下面 拆掉电容后 发现断线

补线后 装回电容顺利跑过内存 并且亮机 维修结束

修板容易发帖累 走过路过的朋友 动动您发财的手 加分回复!感谢各位 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确定,发贴比修板累多了

网友:
第二片   电容下              断线              是通病!                    加分鼓励!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大神修板就是不一样,,一针见血。。加分

网友:
奉献全部9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老司机,已加分

网友:
牛逼得技术

网友:
分析到位,修得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修的不错,,给加分

网友:
这些故障都是通病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楼主的修板功力非常深厚!

网友:
华硕M5A78   SPD断线  修五十多片了!通病   我喜欢的故障

网友:
分析明确 观察细致高手修板秒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