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从3声报警到7声再到8声再转到4声还有2声

楼主(2017-04-11):
DELL N4030 从3声报警到7声再到8声再转到4声还有2声  我全遇到了。

笔记本的感觉越来越少了,贵一点别人都会选择不修了,今天修了一台DELL N4030的笔记本把维修经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下

顾客说早上还能开机,关机了下午就开不了机了。接过机上电,几十秒后报警3声,拆,拆吧,拆了所有的外设,换内存,裸板都一样。
先留下机子让顾客先回去。
百度了一下,有说是北桥的有说是显卡 的,要我们论坛看到一条说是声卡加焊好的,好吧,加焊就加焊,风枪吹了一下声卡,还是不行,看来没那么好的运气。
这个板子一插上电就自动上电,电流好像是到了1.3几(忘记了),加焊了声卡再次上电的时候,用手去摸声卡看烫手不,碰巧碰到了旁边的PU5101 显卡1.8V供电芯片,很烫手,很不正常。

难道是显卡坏了,短路了,有微短导致这个供电芯片发热?找来芯片,但想了想还是把后面的结点去掉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去掉以后,芯片不热了,看来显卡可能真的有问题呀。
因为不干心,因为为了生活,我不能那么任性,来了再难都 要想办法修好,以前也修过这个机子几次了去自己的维修日记里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提示,
找了很久都只有一条“这个机子待机都有3、5V,此机可以按照图纸本身时序来修”。看来也没有什么好的提示。好吧,那就按时序来修吧。
查完时序,VCCRTC、RTCRST#/32.768(用万用表测这个没有一个标准干脆不测了),INTVRMEN、BATLOW#、后来一想电流都这么高了,还是从后面查快一点吧。
查到这里果然问题出现了。

这个是1.05V VTT电压,

R904实际没有装测两端都没有电压,追1.05V后到一个PWM芯片

也不知道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后级有问题,习惯了先搞结点,把结点断开,上电,1.05V出来了。看来是后级有问题。用烧鸡法应该可以。把稳压电源调好,调来调去,才发现自己的稳压电源,为什么最低都是3.3V,以前不是说0……30V吗。3、4年了我都没有注意还是我的稳压器坏了?

看来只能用打值法了,打了一下,000短路,看了看,CPU还装在上面的呢,是不是上着CPU阻值才这样的呢,有时候显卡000也是好的呀。拆下CPU.不为O了。后级好像也不短路呀,什么情况,是CPU坏了吗?马上换了一个上去,把显卡供电的1.8V/1.05VVTT结点接上,上电,不自动上电了,看待机0.16,什么情况这样,难道我结点没有处理好板层短路了,再次处理。上电待机0.16。手摸待机芯片发热不正常,看来待机芯片挂了,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呢?

换了,上电还是一个样子,不对,难道是后级有问题,那就断开后级吧,3、5V 都断开,

烧机,当时3.3V有待机电流,5V也有,烧5V时,发现故障点,USB供电转换芯片烫手,

拆掉再烧5V发觉还有电流0.4--0.8A,是正常的吗?不管了,接上结点上电试试,待机电流0.4A按开关没有反应。看来还有问题待机还是偏高。3.3V有点待机电流应该算正常因为EC有一个AVCC,就算他正常吧,那就还是烧5V,看待机电流0.8,有点担心烧不出来,电流太小了。放放吧,20分钟后去摸板,没有一点发热的地方,看来烧不出来呀。想了想,既然USB供电转换芯片有问题,那么这个板上的其他这种芯片会不会也有问题昵?找来找去果然找到了

用小指去试了一下,好像有一点点微热,好吧,拆了再说吧。拆了,烧5V没有电流了,看来5V应该是没有电流的。把结点都处理好,上电,电流0.2A算是正常了,也不自动上电了,把自己好的CPU装上,按开关机子上电了,电流一路向上走插喇叭报警7声,期间刷了BIOS。后来才想起待机电流0.16A时把1.05V VTT电压结点断开了,接上结点,报8声,应该是显卡和屏了,接屏机子亮机了。
看看时间已经晚上10点多了,处理一下,明天就可以装机了,把CPU取下来干的硅胶处理一下,再装上。
第二天一来,就装机,按开关嘟嘟嘟报警4声,不会吧,昨天都正常了,今天一来为什么报4声呢?把内存取下报2声,什么情况这是?有一个贴子说报4声是内存读写错误,不会内存坏了吧?换内存,还是一样,上阻值卡

发现时钟有一个无穷大,测电压0V其他三个0.34V,一看CPU,靠!也太粗心了,CPU没有锁好。拆下来重新上好,上电,电流1.2A不显示,喇叭也不报警了,不上内存报2声,看来已经过了内存了,什么情况呀/   这里花了我2天时间都没有搞定,按时序都走完了,什么都有,时钟复位

难道是大家所说的BGA芯片受热就可以开机,于是用风枪吹了显卡,北桥都吹了都不显示,1.3A也不掉电,一上电风扇转了一下停了再转时就狂转。

是结点没有处理好吗,跟板层有微短?再次去处理一下结点,处理来处理去的,后来碰巧处理到1.05V VTT电压结点时上电,电流到了1.4A喇叭报8声,感觉应该显示了,断电接内屏,上电又不行了,后来干脆接外屏,又碰巧显示了一次,这样可不行呀。
又放了好久,实在没有招了,运气也用完了,怎么搞也不显示了。英雄联盟TGP都打开了,真想杀几个人解一下气。最后 想了想还是回想一下到低那个环节出了问题。1.3A什么都正常了,就 不显示,显示应该跟4M的BIOS关系很大吧,EC管的是开机,好吧既然机子按开关有反应,不显示,之前不是刷过别人的BIOS吗,还是换回原来 的看一下行不,
BIOS刷回原机的后,按开关,看电流1.2 1.3 1.4 1.2 1.5 MD显示了应该,报了8声。断电接屏,机子又亮机了,关机,再开,又亮机了,再关,再开,也亮机了

你°我,他?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3声报警到7声

网友:
一波多折!

网友:
这问题 修的蛋痛  不过想想收入就爽

网友:
机器问题不少了。修好就行。维修不易,加分了

网友:
维修不易 加分鼓励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肯定,维修真的不容易,我的腰贴了两个星期的万通经骨贴了,大家不要像我这样,得到的钱还不够治病

网友:
假负载还真是6啊

网友A:
这个机器修得有点曲折,不过还是搞好了,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修得有点曲折,不过还是搞好了,加分鼓励!

是呀,顾客说只看到当时系统提示什么错误什么的,就自动关机了,下午又去开机的时候报警3声了,来的时候还说老板帮我装个系统。

网友:
修好就行,,戴尔报警

网友B:
这种机子修的也是脑壳疼,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子修的也是脑壳疼,问题太多了

是呀,生意淡了,硬着头皮修,为了生活。修这个机子经验占了50%,技术不多。

网友C:
已经加分了 快修了所有常见的DELL报警问题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加分了 快修了所有常见的DELL报警问题了 呵呵

谢谢版主对我的肯定。

网友:
鼓励下楼主,辛苦了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修这个机器还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