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5LD 没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4-11):
         窗外下着蒙蒙细雨,滴滴的小雨点就像伴奏着一支小舞曲,我不禁被窗外的世界所诱惑,而我却只能老老实实的呆在店里修着一个个笔记本        机器型号:X555LD
        故障现象:不出CPU电压
        维修过程:机器裸板上电0.1左右维持不动 测试各大电感电压正常  唯独CPU电压没有  测CPU供电电感阻止正常,测芯片开启电压 发现没有 直接顺藤摸瓜直接找到问题关键点 3脚没有电压 测5脚3.3 6脚 3.3  说明已经导通 但是没电压 直接索性短接试试 如图: 插电试试  电流直接上去了。 来张亮机图! 帖子写的一般,不过希望广大维修界大佬多多加分支持啊! 由于时间有限 好多测试细节没写出来  有喜欢探讨的朋友可以加QQ群一起探讨笔记本维修:592696548

网友A:
已经加分鼓励,一般没有CPU供电多数都是开启那边问题,要么是开启电路有问题,要么就是前面的pg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加分鼓励,一般没有CPU供电多数都是开启那边问题,要么是开启电路有问题,要么就是前面的pg信号没有出来

对 一般都是这些问题  不过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CPU也受控这个开启  当时我差点以为是CPU问题了

网友B:
进群还要收取1元费用嘛

FYY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群还要收取1元费用嘛

这群是我一个兄弟的 平时我们在里面一起技术探讨 资源也共享 这样也省了不少下载分

网友C:
前置PG信号,ALL_SYS_PWGD不修出来,会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置PG信号,ALL_SYS_PWGD不修出来,会不稳定吧?

这个机器实际上是受控与CPU控制的  只是说修的这里算是他的一个上拉电压

网友:
谢谢 各位大侠

网友D:
赵大侠的技术没的说  目前没有见过比赵大侠技术更好的       牛逼

网友:
Q0601管子坏了吗

网友E:
对的  他本来应该导通做CPU开启的上拉电压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兄弟 见笑了

网友F:
修得太快捷了,运气真好!

网友:
思路清晰 6

网友G:
没供电缺开启信号,楼主直接来一个秒杀,这功底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群还要收取1元费用嘛

让论坛里的兄弟加群还收费!不解,整得有些麻烦……

网友:
Q0601是个双N芝麻管吗?

网友H:
my 没有cpu供电还是好修       一般看en  和pg  vin

网友:
这都可以维修?

网友I:
这种板     死了就没得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赵大侠的技术没的说  目前没有见过比赵大侠技术更好的       牛逼

和郭大侠比 我相差甚远咯

网友:
学习可以加我上面的群  可以一起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得太快捷了,运气真好!

我也觉得  本来我查到CPU的时候我就准备干CPU 了  还好又查了下

网友:
谢谢兄弟的夸奖 帖子的含金量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供电缺开启信号,楼主直接来一个秒杀,这功底杠杠的

还好这个问题简单 要是这个上拉正常的话 我估计就要干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my 没有cpu供电还是好修       一般看en  和pg  vin

最怕的就是这些都正常 VID不正常就不好弄了

网友:
还好这种问题简单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板     死了就没得救

对 也就修修供电 要是别的坏了也弄不了了

网友:
秒杀,快啊

网友J:
厉害了,下次可以按照你的方法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厉害了,下次可以按照你的方法修

我这也就瞎猫碰上了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  他本来应该导通做CPU开启的上拉电压的

哦,明白了。

网友K:
下次发帖 不要公布你的QQ群了 迅维有自己迅维QQ群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下次发帖 不要公布你的QQ群了 迅维有自己迅维QQ群

我觉得志同道合的 就走在一起啊   我们私下一起交流  探讨   不懂的我们会在里面问   会的  就回答     对我们技术不是很好的  也是帮助啊

网友(2020-03-07):
好技术,支持你,,,,,

网友:
思路好清楚 比我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