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rev3.0 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7-04-11):
GA-B85M-D2V rev3.0 主板
故障 不触发
首先怀疑晶振 短接晶振2脚 无果  测量晶振2脚也有压差 基本排除晶振问题
下了个图纸 查O_-RSMRST  IO 114脚无电压
测量3VDUAL 5VDUAL 都正常 3VDUAL_PCH 也有3.3V
当测量到CLR_CMOS 跳针上RTCRST 电压只有1.7V 不正常

上图 ND1  3脚有3.3V  NR78一端3.3一端1.7  直接撬掉NC20 测量电压恢复3.3
再开机 风扇转了 可以触发了 此板修复 故障点就是RTCRST不正常 导致不触发

网友:
看来是电容对地漏电。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  捡钱

网友:
牛,电容漏电都让你发现。。。。这些电容都很容易漏电。。。

网友A:
NC20拆了,不需补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20拆了,不需补上吗?

只是滤波电容,可以不要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导致RTCRST不正常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跳帽电压低

网友:
我有一块是3VDUAL_PCH这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我有一块是3VDUAL_PCH这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电容可以不要

网友(2017-09-19):
我有一张不开机
3VDUAL 5VDUAL 都正常 3VDUAL_PCH 也有3.3V,
CLR_CMOS 跳针上RTCRST 电压也有3.3V
  _-RSMRST  IO 114脚电压3.3V。
晶振引脚有电压,并且有压差。短接晶振也不开机
短接开机针IO 104脚-pwrbtsw有电压跳变,101脚pwrbtsw有电压跳变,
100脚-SLP_S3无反映也无电压。
是不是可以判定为桥的故障?大神帮忙!

网友:
我有个华擎的B85M-HDS主板,也是跳冒只有1.7V左右,没有图纸,一直没查到哪里有问题,也是触发时有时无的那种?怎么办?求解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维修我会注意3.3V的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