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路由器怎么样?斐讯K3拆机图解

楼主(2017-04-11):
斐讯路由器怎么样?斐讯K3拆机图解

  斐讯K3智能路由器,采用3.5寸TFT LCD屏幕,接口部分,从上到下分别是独立的电源按钮、USB3.0接口、1个千兆WAN端口与三个千兆LAN端口、一个电源线插孔,位于电源线插孔旁边是Reset‘重置’按扭。那么,斐讯K3路由器做工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斐讯K3拆机来一探究竟吧!

斐讯路由器怎么样?斐讯K3拆机图解

接口部分

  下面正式进入斐讯K3拆机环节。

斐讯K3拆机方法/步骤:

  首先拆下脚垫下的4颗固定螺丝。

拧下固定螺丝

  然后拆掉侧面板,是卡扣的,这边可以看到3根天线

拆下侧面板

  反面也一样,可以看到覆盖有巨大散热片的主板,上方是另外5根天线,一共8根,2.4G的宽一些,2.4G和5G的天线是间隔放置的。

拆下另一侧面板

  拿开上部天线支架,可以取下天线(这热熔胶是败笔,一般都是不打胶或者用红胶的)

取下天线

  取下天线后,下方排线是链接顶部小屏幕的。

下方排线

  拧下链接塑料壳的4个螺丝,就可以将主板取下。

主板

  主板背面,是由2片主板插在底板上的,很像一块显卡。

主板背面

  拧开固定前后主板的固定螺丝,取下底板。

取下底板

  分开前后主板,在前后主板上都有散热片。

前后主板特写

  拧开螺丝,取下散热片。

斐讯K3拆机-取下散热片

(本文内容来自太平洋电脑网)

网友:
  背面有大量过孔和露铜加强散热。

  拆开屏蔽罩,就可以看到各个芯片了。

  128M的FLASH芯片特写。

FLASH芯片

  缓存,256Mx16,容量512M。

缓存

  CPU,BCM4709C 双核1.4G。

CPU

  网络芯片,BCM4366,一共2颗,分别负责2.4G和5G,4×4 MU-MIMO处理器,支持NitroQAM调制技术。

网络芯片

  5G部分布局

  5G采用PA5542功率放大器

PA5542功率放大器

  2.4G部分布局

  2.4G采用SKY2623L功率放大器

SKY2623L功率放大器

  2.4G采用SKY15201射频开关

SKY15201射频开关

  最后是上方的显示小屏幕,一片PIC32MZ1024ECH100单片机。

显示屏

  液晶屏旁边的三颗按键是触控的。

触控按键

  至此,斐讯K3拆机到此结束。

网友A:
斐讯的路由器没怎么听说 过

网友B:
这路由器价钱不便宜把

网友C:
看起来挺高大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斐讯的路由器没怎么听说 过

这个无线路由器就是可以1999买回来然后分12个月把1999返回来,就是免费路由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路由器价钱不便宜把

1999元投资,分12个月返回来,路由器免费是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挺高大尚的

看起来就像笔记本主板芯片一样,这芯片好高大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999元投资,分12个月返回来,路由器免费是你的

2000块的利息也够买个路由器了

网友:
做工看上去很好。就是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0块的利息也够买个路由器了

利息肯定不能买到这个路由器的   起码几百块    不可能是市面上的几十块钱的东西能比的   不过这个牌子不怎么有名气   我也是今年才知道有了这个牌子

网友:
这牌子还真没怎么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斐讯的路由器没怎么听说 过

斐讯的零元购宣传的风风火火 ,连广播电台里都有, 你居然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斐讯的路由器没怎么听说 过

撸了4个K2  第一个用了一下不好用,刷机也不好用  剩下的都是60一个出了

网友:
好样的,学习了顺便混点积分

网友:
看到都是k2  这个k3看着很厉害

网友:
恩   谢谢分享  虽然不知道用不用的上哈

网友:
很實用,也說明很清楚,多謝分享..

网友:
正在找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