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70进水修复一例

楼主(2017-04-11):
机器拿来是这样的 接电源开机电流显示0.12电压 一测量5v电压没有。但是能触发、最最奇怪的是触发之后电压突然就没了瞬间的事情示波器也没测所以然可能是功力、不够吧 然后尝试把节点断开 断开接点电压正常   阻值还是正常测试一遍和5v相连的芯片都没问题、这就奇怪了、一万只草泥马 。不知觉灵感突然来了眼光看向usb 。拆的时候还把他给拆坏了少了一个脚又是草泥马。心想找不到东西补咋办谁知道断开之后奇迹出现了。电流上去了一路小跑亮机亮机是亮机了但是就不明白为啥进水的位置是声卡芯片进水能烧了usb控制芯片也是醉了 直接短接开机没问题声卡芯片没换就是烧掉了一个脚飞线解决 至此维修结束希望大家多加分谢谢

网友A:
排的有点乱大家自己看的时候排下

网友:
进水机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你这个进水机故障算是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的有点乱大家自己看的时候排下

下次发帖 可以先文档编辑 编辑好后再复制贴

网友:
大家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