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RS880-uATX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4-11):
首先来个全脸照
此板是同行来来维修的,说开不了机就走了。直接上手术台,拆上电源点开机排针不上电,测开机脚才2.63V忘记拍照了。电压明显不正常,测PCI-E  PCI 槽待机3.3V正常,仔细看了下这个板子待机下有2个3.3V,此前也修过这种故障,直接测I/O盘边的PU331是个5条腿的DC-DC,4脚输出确实是2.63V,到此故障锁定,没有这个换那就改个上去了直接上图。其实中间也有个小插曲,PU301加个1086上去可以用但是会拆电就自动上电,后面还是改的PU331。

网友:
占个沙发,这个图纸怎么插入到文字中间哦。搞了好久也没弄好。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个通病,有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个通病,有案例

没看到过,MSI ASUS 的板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应该是IO芯片需要的3.3V待机电压偏低,引起的不上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IO芯片需要的3.3V待机电压偏低,引起的不上电。

是的就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你说的这样

实在没办法可以借供电过来,当然前提是有的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办法可以借供电过来,当然前提是有的借

我帖子有说,本来也想偷懒的,但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办法可以借供电过来,当然前提是有的借

他现在待机都没了,哪去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现在待机都没了,哪去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现在待机都没了,哪去借?

还有没有话?

网友E:
这个故障我刚遇到过 华硕的 具体型号忘了 3.3v没有, 发现io上方有个5脚的芯片 5v 进去没输出 开启也有 就直接拆掉 换成1117  完美触发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我刚遇到过 华硕的 具体型号忘了 3.3v没有, 发现io上方有个5脚的芯片 5v 进去没输出 开启也有 就 ...

MSI  ASUS 都有这问题

网友:
好方法,好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