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190LM00007 19寸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7-04-11):
   显示器开机后亮一下就黑了,接着自动又开机,开启又黑了,以此类推。
我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板上ON/OFF,电压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过一会儿后电压就成OV了 ,显示器屏黑了。
这个是哪里问题呢,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我怀疑是MCU程序的问题,各位维修师傅们你们谁有这个显示器上MCU程序,不非地一模一样,程序能用就行。

网友A:
板上的供电及芯片的程序都要查一查

网友:
先查按键板  再查供电  驱动板  最后怀疑程序

网友B:
重启,首先考虑5V功率不足,其次是power开关粘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板上的供电及芯片的程序都要查一查

板上的供电
是指 驱动板上的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启,首先考虑5V功率不足,其次是power开关粘连。

首先考虑5V功率不足
得查电源板

其次是power开关粘连
得查按键板 开关

看来就是3楼 说的这些原因
先查按键板  再查供电  驱动板  最后怀疑程序

网友:
我遇到一次液晶电视ON信号不发出的,测量没有短路刷了个BIOS 就直接OK了,测试稳定2个月多了 没有反应再出故障,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板上的供电
是指 驱动板上的供电吗

对,是指驱动板上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是指驱动板上的供电,,,

看来 第一步 就得查驱动板供电

网友D:
拔掉开关板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拔掉开关板再试一下看看

拔掉开关还是一样的问题   还是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