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联想e40触发掉电

楼主(2017-04-11):
联想e40 板号 daogc5mb8fo ref:f  触发电流到0.5a掉电,开始以为有芯片坏,结果烧了半天,没找到有发烫的芯片,然后到论坛搜相关问题,说电压不出来也有掉电问题。从论坛下图纸,然后对着图纸查各个电压,此处省掉n字,用时半天,终于查到芯片u28的14脚,顺藤摸到r312,一端阻值1800,另一端阻值为1,从电路图知这一端电压应为+15v, 同样从电路图分析此+15v还经过电阻pr97处,于是从pr97飞一根线到r312。通电开机,电流直升到2.2a亮机,些板修复。 初次发贴,还不会截图. 最后说一点心得,没有论坛的帮助,真是寸步难行。

网友A:
是断线引起的吗,所以在论坛认证还是很有必要的哦!

网友:
上传图片 编辑的时候直接插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断线引起的吗,所以在论坛认证还是很有必要的哦!

对的 以后非认证的好多帖子无法查看了

网友:
却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