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桶洗衣机洗涤波轮滑牙 该如何拆下

楼主(2017-04-11):
双桶洗衣机洗涤波轮滑牙 该如何拆下
都搞断二把丝刀了!用电的吧,直接滑牙变圆口了!

网友:
几十块都不让争,真生气

网友:
波轮打滑,就是说减速器和波轮都要更换了 你还管那么多 暴力解决!切割或者*WF词语*钻伺候都行啊

网友:
参考3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