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不显示

楼主(2017-04-11):
如题 开机不显示 显示POWER SAVING 此引起的原因是主板没有给屏幕显示信号 显示器是节能模式 拆机发现没有显卡供电 找到显卡供电 芯片PU13发现16脚电阻损坏 正常阻值 647   更换之后显示正常 这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没什么技术含量 只要眼神好一眼就能看出来

网友A:
出问题一般是这个芯片刚好在散热片下面,且在风扇口的前方,时间久了,灰尘加上潮湿的空气很容易把它块地方腐蚀,所以确实是通病。建议修复好后处理好散热和灰尘,有必要的话在芯片那一块上面贴上一层高温胶带,防灰尘,防高温!!1

FYY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过显卡没有供电屏幕也能显示???

网友:
目测捡鱼收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问题一般是这个芯片刚好在散热片下面,且在风扇口的前方,时间久了,灰尘加上潮湿的空气很容易把它块地方 ...

你的方法不错看来修得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问题一般是这个芯片刚好在散热片下面,且在风扇口的前方,时间久了,灰尘加上潮湿的空气很容易把它块地方 ...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过显卡没有供电屏幕也能显示???

他这个是带TV的 不查内存屏幕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过显卡没有供电屏幕也能显示???

带TV功能之所以亮是因为,里面有两路控制显示。一路是类似一台电视机一样,接收有线电视信号解码直接由电视解码版完成,而不是显卡,所以你按不按开关它都可以独立接收电视信号看电视;一路是由主板的电脑模式单元系统工作,最后由显卡发出信号去驱动屏幕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方法不错看来修得不少啊

这系列的机器至少了为我创造了5K以上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