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部分通病总结

楼主(2017-04-11):
来迅维两个月了, 大部分同学都要毕业了。而我两个月没有认真学习,好多东西,该记的东西也没有记所以只能多留一期,想着想着睡不着就整理了一下笔记,现在拿出来分享分享
1:THINKPAD E535
无论进系统或U盘PE,都在WINDOWS LOGO卡死,简单解决方法是进BIOS,将双显卡切换该为集显即可正常运行系统和PE.这种故障应该还是独显有问题吧。
2:宏碁4560
显卡坏会导致开视频死机
3:华硕K42DR
时而开机时而不开机,南桥旁边1.1V滤波坏,更换220或者330解决
4:三星R428
插电微短,RTC电路,开机灯亮但是过一会上电也是干它,立马开机但是不出CPU供电,NEC

5:联想Y450
开机掉电,瞬间掉电,显卡供电板上的大电容容易出问题,换330就可
6:联想Z470
插电0.9或者直接大电流,主板吱吱响,5V滤波换掉就好
LA -D051P 启用ME,待机PL301有1.0V
7ELL1440
自动上电,SLP_S3#2.5V,SD卡供电控制器坏,U5001
8:E450
不上内存不掉电,上内存一过内存就掉电,PU11的1.5V容易烧,打值短路撬开电感,看是否是后级短路,后级电容容易短路
9:ACER4736花屏,屏线不良
10:Sony笔记本在电脑设计中电源保护比较好,主要适配器输出电压不正常或者轻微短路,就会断电保护,这时候只要拆机把cmos电池放电就好了 那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个故障,

网友A:
总结 的挺好  最好加个权限

网友B:
不要悲伤多学一期还是有好处的,看来基地培养还是很负责任的哦

网友C:
Y450开机掉电我每次都是换小板,小板没有修好过,好像换电容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悲伤多学一期还是有好处的,看来基地培养还是很负责任的哦

是的  以前连电容电阻都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些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 的挺好  最好加个权限

第一次发帖 不知道怎么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Y450开机掉电我每次都是换小板,小板没有修好过,好像换电容不行吧

330电容换过没有用?

网友:
看来是多年的总结了

网友:
LA -D051P 启用ME,待机PL301有1.0V      已经验证,如下图!

网友:
正修这台机器,验证一下!

网友:
还没实践修机 就可以总结各种各样的通病了  属实是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