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骨疗伤imac 21.5一体机

楼主(2017-04-11):
机器:imac retina 21.5
型号:A1418
板号:820-3588-A
故障:按开关有苹果 的一声出来,但是黑屏看不到东西,心里想着不是屏坏了把,因为这机器屏坏的也挺多的,之前修过好几台。先拆机,这机子屏幕是双面胶沾上的,掌握了方法,其实拆这个很简单,用一个薄薄的塑料名片,沾点洗板水,不到5分钟就搞定了。

打开一看,闻到一股烧焦味,一下看到的电熔烧糊了,我取掉了电熔才拍的

打开点位图一看原来是升压部分的,取了电熔还是短,烧成这样肯定是板层也烧糊了,就拿个手术刀片慢慢割,把里面烧黑的都刮干净

然后用表去量没有,没有短路了。接上屏通电,白苹果马上就出来了。

哈哈,这机子修得蛮多的,上次的遇到一个27的也是这个地方烧了。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细心的都可以搞定。还发现一个问题用word上传的怎么图片不会跟着一起上传。小弟第一次发帖,还请大神们多多指教!!!!!!!!!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机器,修一台一天就够了

网友:
不错  这个秒杀的节奏啊,遇见过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
   秒杀,钱到手了,  不错

网友A:
不用加个电容上去么  升压的部分好像不能单拆电容的吧

网友:
苹果修的少   地方小

网友B:
楼主这样刮会挂掉板层吗??

网友:
这苹果真是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个电容上去么  升压的部分好像不能单拆电容的吧

后面有加俩个,没有拍照了,,,

网友:
牛人,这样修好了

网友:
楼主用名片沾洗板水拆屏的方法 不错,我遇到双面胶的都是吹风机加热下,又学了一招回头试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刮会挂掉板层吗??

不刮太深就不会哦,这地方没其它的线,,,

网友:
LZ说的 正确 之前我也修过这种问题   细心都可以搞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的,只要刮得不短路就好了,我一般还会用绿漆保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刮太深就不会哦,这地方没其它的线,,,

哦哦,  看来楼主用这招用的得心应手

网友:
图纸  点位   怎么不上传?

网友D:
这是是几代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是几代的?楼主

第四代的 cpu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大神,加分鼓励。。

网友:
我谁都不服,就服修苹果的。

网友:
楼主刮干净了是在漏铜的上面量阻值吗

网友:
已经加分 这种机器价位还可以稍微高点

网友:
这个机器用 美工刀割也是可以的 因为结合处是海棉胶    上次修过一个是EC坏了的

网友:
楼主修机器细心就赚到了。

网友:
那个电容可补装了?

网友E:
用洗板水和名片就可以拆开?能好拆吗。那胶水怕洗板水,谢谢提醒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洗板水和名片就可以拆开?能好拆吗。那胶水怕洗板水,谢谢提醒这个方法。试试。

哈哈,用名片沾一点就好了,多了会进到屏里面去,

网友:
学习,来赚积分

网友:
秒杀的节凑 ,不错,,,,

网友:
这样问题不好修啊  辛苦了

网友:
也能这样修学习了

网友:
经验挺丰富,希望多多发帖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能细说一下取屏的过程吗?谢谢!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学习了  不错了 苹果的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 但是不敢刮 断线飞线解决的 下次学楼主的

网友:
楼主刮骨大法炉火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