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进不了pe问题

楼主(2017-04-11):
客户有一台联想e430笔记本,开始进bios按f1 2delere进不了,后面把硬盘插下,进可以进bios,也能读优盘,马上进到pe时那个页面重启,大白菜,电脑店,优启动都不行,换过内存条和cpu接下来从哪方面下手

网友A:
恢复BIOS出厂模式 ,放电CMOS,重新刷BIOS  看看

网友B:
刷个BIOS 有的就机器进PE是这样的

网友:
看来楼主修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恢复BIOS出厂模式 ,放电CMOS,重新刷BIOS  看看

没有用,刷BIOS没有用

网友:
没有好,那接下来怎么搞

网友D:
你是把硬盘拆下还是插一下,最小系统啊,单板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把硬盘拆下还是插一下,最小系统啊,单板进pe

硬盘拆下了,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有的就机器进PE是这样的

现在故障是刷了n个BIOS,有的进不了pe重启,有的能装系统,装系统后开机2分钟以上,有的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刷BIOS没有用

现在故障是刷了n个BIOS,有的进不了pe重启,有的能装系统,装系统后开机2分钟以上,有的开不了机

网友:
现在故障是刷了n个BIOS,有的进不了pe重启,有的能装系统,装系统后开机2分钟以上,有的开不了机,现在合成一个BIOS,明天试下

网友E:
BIOS合成 了 就应该好了

网友:
TB 买一个 BIOS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bios是不是分离的,是的话,刷下EC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合成 了 就应该好了

明天试试,今天刷了BIOS,能装系统,进系统很慢,2分钟以上,进系统有异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