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开机。

楼主(2017-04-11):
Y470不开机。待机0.01.按开机电流0.10.CPU电压  1.5V 都没有。量到BIOS的3V电压只有1.8.其他地方的+3VS电压都只有1.8.查+3VS来源。U47转换过来的。U47第4脚短路,Q100管子击穿,换一个7002,还是短路,看到这里发霉了,去掉这个电容,机器亮机。

网友:
有时修本多观察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CPU电压 1.5V???

网友:
哈哈,细心的话洗洗就能秒杀了吧

网友:
做维修关键是要细心,拿到机器后第一时间检查外观

网友:
观察很重要  。如果之前仔细看看是可以秒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