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oshiba Satellite L750 L755系列主板通病整理

楼主(2017-04-11):
板号是A0BLDMB6D0, DA0BLBMB6F0, DABLDMB16A0,等等只要板子形状一样故障都适用,因为这个板子有很多板号,就不一一例举了.
这个系列的主板是东芝的主力机种,大概是2011年和2012年的产品,销量算很多了,应该修到过的人也不少,把我修到过的一些通病整理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通病一. PC171 NG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03A(正常待机0.008A),3V,5V待机电压没有,待机条件全部正常,直接更换3V,5V的滤波电容,更换5V的滤波电容PC171后待机正常了.
通病二. PQ21 NG
故障现象:不充电,PQ213脚和4脚击穿,导致不充电.
通病三. U15(声卡) NG
故障现象:播放音乐中途没有声音(一般一手歌放一半就没声音了),更换声卡,需要注意的是更换时要把附近的LED灯贴上保护,不然风枪吹了之后LED灯就变黑了,东芝的LED灯正常都是很亮的,东芝的一个特点;还有就是这个声卡芯片个头大拆的时候要用宽的镊子,还有芯片大下面接地的焊盘也大,所以吸力也大,拆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太容易拿起来.
通病四.19V滤波电容短路
故障现象:19V短路,也是这个板子的最大故障点,碰到19V短路的只要看外观就可以了,引脚氧化的都有可能坏,原因是由那张贴纸导致的,上面有胶会导致电容氧化短路.
通病五. C478 NG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正常0.008A,按开关电流0.055A(每片办会有些偏差,基本是在0.05A),查SRTC_RST#电压1.3V,发现C478电容引脚氧化,量测阻值600多,正常750多,拆除C478后上电正常。导致的原因一样是因为贴纸。
通病六.PQ6 NG
待机正常(0.008),按电源开关待机马上掉到0.002,拔掉电源在接通待机不能恢复正常(0.002A),拔掉电源需要1分钟待机电流才能恢复正常,在不正常时量测各电压对地阻值,量测到+5V时对地阻值只有40,正常420,断开转换开关管PQ6,上电正常,量测PQ63脚与4脚导通,此管损坏。
还有一种故障是插上I/Oboard小板开机待机电流马上掉到0.002A,不接I/O小板不掉电可以正常开机显示,这种故障也是PQ6损坏导致。
通病七.PC144 NG
故障现象:进OS后马上掉电(有时在登陆界面掉电),配置是I7 CPU时才会发生,用I5 CPU不会掉电,各个PWM电压量一边发现VCCSA电压有杂波,更换PC144 OK。这里要注意时基要调成小于1V,我用200mv,不然杂波量出来不明显。
通病八.PC330(NEC大电容) NG
故障现象:进OS后屏幕变黑并且屏幕左侧有闪烁的线条(进系统马上就会出现),更换NEC大电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通病九.PU3 NG
故障现象:开机有背光无画面并且有时在屏幕两侧也会出现闪烁的线条,VCOREVCC-CORE)芯片不良更换PU3
通病十.PCHEC  NG
故障现象:LCD无显示,只有两个信号容易出问题,一个是LCD接口19脚的LVDS_VADJ信号,通过一颗电阻R419PCH,量测短路换PCH。一个是20脚的DISPON_O信号进EC
量测短路换EC
以上这些都是通病,修到过的板都在40片以上,暂时先整理这些,有时间再上传。

网友:
可以 不错 通病来钱快

网友:
东芝没修过,收藏参考!

网友:
通病修起来就快了

网友:
好贴,收藏了,没分了,加不了了

网友:
东芝电容坏得蛮多的。

网友:
楼主是修统货板的吗,修到那么多

网友:
你修了多少这个板子啊

网友:
嗯不错啊老板通货的吧

网友:
还以为是工厂售后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精华啊!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精华啊!

兄弟,你这通过了实名认证,会员等级这里咋还显示金牌维客呢。

网友(2021-09-15):
很好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