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应该是通病 S700 版号10032-1 pig41f

楼主(2017-04-11):
机器   今天休的是第二台了   前几天修过一台  也是  一样的故障    接可调电源 裸版  0.83左右   不动   刷程序不行     装不装BLOS  都是一样的电流     论坛  有个帖子说是南桥的事    因为没有 图纸  就试了试         换南桥    真的好了     今天这一台也好了     感觉是通病   等待  更多的人验证         机器主板编号  图片                                                                                                壳子上的型号                                        最后   来个  亮机 图片    又在遇到  一样的  可以  验证一下

网友A:
修的那里啊  没有看清楚

网友B:
看样子是干SB好了?

网友C:
楼主加焊南桥还是换的?

网友D:
这样的帖子发的话都说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修的那里啊  没有看清楚

南桥                           !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修的那里啊  没有看清楚

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G:
加焊南桥就好了!南桥虚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那里啊  没有看清楚

是换的   南桥   不好意思   没说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                           !

换的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南桥就好了

换的  南桥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干SB好了?

换的  南桥   加焊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焊南桥还是换的?

换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帖子发的话都说不清楚

不好意思   漏了   换的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南桥就好了

换的  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南桥就好了!南桥虚焊呀。

换的南桥

网友H:
学习 遇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 遇到就不会走弯路了

共同进步     论坛就是进步的平台

网友:
通病吗?能不能写清楚一点?

网友:
修好客户给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