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开机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7-04-11):
如题,开机6次 有1次不亮.CPU 内存 BIOS 都换了,显卡 桥都加焊了 还是一样 主要电压都有
cpu
显卡

网友:
主要看不亮的那次那个电压没出来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不亮的那次什么情况,我试过,有电压不稳的情况,要多测才能知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