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x239h亮一下显示LOGO就灭,再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7-04-11):
今天碰一台华硕mx239h亮一下显示LOGO就灭,再按开关没反应,重新插拨电源可以亮一下显示LOGO就灭。请教有人修到过没

网友:
背光出了问题,。。。、

网友:
感觉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灭了后  看看有没有图像   是不是暗屏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还是电源板的事情?

网友:
电源板出问题,,或者背光

网友:
指示灯        有变化吗

网友:
灭了后 指示灯那个还亮吗

网友:
代换试试看吧
通用板点灯管

网友:
排除外设

网友:
  还没修道过

网友:
电源板的可能性大,建议更换电源板,用维修手机电源点一下试试。石家庄市灵寿县

网友:
先看看灭掉后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