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适配器报错

楼主(2017-04-11):
E431本来是掉电的,刷了U6 现在显示后适配器报错,还是U6的问题嘛?
掉电

网友:
用原装试一下!!

网友:
再找其它的BIOS来刷

网友:
换一个原装的适配器试一下啊

网友:
适配器报错就换个原装的啊, 怀疑还是BIOS问题 就再刷一个。情况很明了啊

网友:
肯定是先换BIOS试试

网友:
u6没刷对

网友:
这个BIOS 论坛有原厂的刷写下 排除BIOS问题

网友:
换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
又刷了个U6 ,当时好了,多开两下机又报错

网友:
我也觉得换个原装适配器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学习。来赚积分

网友:
刷了U6 现在显示后适配器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