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液晶驱动板中读出程序吗?

楼主(2017-04-11):
如题,如何将驱动板里的程序读出来?两张屏,只有一个驱动板,手头有另外一张别的屏驱动板B RTMC10A,接口一样,没有程序!现在千辛万苦弄来一套,能否将原驱动板程序拷到B.RTMC10A中?请师傅指正!

网友A:
是2025的吧,这个你要有专用编程器

网友:
用809通过VGA试试

网友:
有专门的编程器可以读取。

网友:
对 对 对 809直接接VGA就可以

网友B:
都是乐华板子。直接找程序。

什么屏要说。

网友:
本人小白一个,呵呵,809是什么?怎么使用?非常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乐华板子。直接找程序。

什么屏要说。

屏型号:LQ104V1DG89 夏普屏,程序找了好些天,没有下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025的吧,这个你要有专用编程器

2033,31pin 的TTL接口

网友C:
呵呵,查阅过了,是RT809编程器,多谢多谢,这个编程器还要近300呢!!我还是放弃这种想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查阅过了,是RT809编程器,多谢多谢,这个编程器还要近300呢!!我还是放弃这种想法吧!

编程器不经常用 那就没必要购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查阅过了,是RT809编程器,多谢多谢,这个编程器还要近300呢!!我还是放弃这种想法吧!

实在不行  就拿给别人修吧

网友D:
程序主要放在RTD2120,这个板通过VGA接口可以在线读出,用809和其它工具都行。
从你那个屏参看,这个程序比较特殊,有维修价值!

其实编程器是搞维修必备工具。
要不,你发过来,我免费帮你读好再发给你,运费自付?
前提是:要上传到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主要放在RTD2120,这个板通过VGA接口可以在线读出,用809和其它工具都行。
从你那个屏参看,这个程序 ...

刚刚看到!还是好人多,呵呵,好的,我有四张这样的屏,只有一张驱动板是好的,是永兴盛的,还有一张就是上面的B.RTMC10A的驱动板,是以前从其它屏上拆下来的,我要寄给老兄,两张板子加屏都寄过去?还是仅仅寄一张那个好的永兴盛的板子?多谢前辈啊!!!呵呵!

网友:
原装驱动板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jpg原装驱动板

网友D:
把你正常的板寄来就行了,最好带按键面板、VGA接口。
我读出程序后,发到论坛或直接在线传送给你,你再写到其它板上就行了。

RTD2120方案的板要在线写,因为没有外挂FLASH。
发前先联系我。加我QQ或旺旺。

网友:
没有编程器 是不可以的  在迅维上买

网友:
板子不一样。程序又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你正常的板寄来就行了,最好带按键面板、VGA接口。
我读出程序后,发到论坛或直接在线传送给你,你再 ...

多谢老兄,好的,过两天有空具体联系之后寄过去,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主要放在RTD2120,这个板通过VGA接口可以在线读出,用809和其它工具都行。
从你那个屏参看,这个程序 ...

请教附件的一位师傅帮助拷出来啦!现在将其放入论坛,多谢啦!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