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465电流1.3没跳变

楼主(2017-04-11):
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 z465。上可调电源,电流到1.3就停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拆机,发现是amd的。心里有了大概的判断,先量下cmos电池发现电量只有0.6v。哈 一下就找到问题,心里美滋滋的。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换了电池,电流还是一样。那么,那就只奔南桥,因为依稀记得南桥上有一电容是通病。
去掉电容,还是一样。蒙圈了,嗨,白高兴一场。
加焊下北桥吧,故障依旧。
重新整理下思路,在量下cmos电池。电量从3.0v掉到2.7v了,这说明还是rtc电路有问题。找到并去掉相关电容,没变化。
说明要么是南桥坏 要么是南桥上的小电容有问题。  介于此机子有前科,折腾一会,终于找到罪魁祸首。
直接上图

总结 这机子南桥上有2处电容容易坏

网友:
必须收藏  楼主好人

网友:
这个修的多了

网友:
给你加分,证明我今天来过论坛了

网友:
通病厉害了,下次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不好修的,桥上的电容短路的比较少

网友:
这通病了吧g475也是这样

网友:
通病还是好的,以前遇到的是一个电容,这次又多一个,加分了

网友:
你咋知道是南桥电容坏

网友:
AMD的桥 RTC电路出问题的还是蛮多的哦。

网友:
技术不一般

网友:
学习学习 是cmos电路问题 通病了、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南桥上哪个电容坏的,有些AMD的机器电容两头通的,但是是好的

网友:
楼主,南桥芯片上的电容,用什么电容代换好呢

网友:
G475的机器遇到过  这个还是首次看到  不过以前是没有修过此机

网友:
这种还是很少见啊,有两个影响

网友:
通病应该是,电容腐蚀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修到过,标记下

网友:
还是没有处理过此类问题,以前测到电容短的都是直接换桥了,以后可以先拆电容试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