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TRST#引起的P8H61-M LX PLUS REV 1.00点不亮

楼主(2017-04-11):
主角:P8H61-M LX PLUS REV 1.00,放在店里好久,没去管他,翻出来修修
故障现象:CPU风扇旁边的PU15(内存电源IC型号:)被我用作其它用途了

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后,发现能跑码,B2,显示器亮了但是不显示内容(灰色),按理应该是BIOS,好吧,刷吧
维修过程:
一、刷BIOS:
这是我刷过的BIOS,分啊!:'(:'(结果,没用啊!!!
二、测集显工作条件:
1、集显供电,在上电瞬间测得有0.4V,说明集显供电正常
2、手绘VGA接口图

测9脚5V,测CLOCK5V,测12脚5V,红绿蓝无电压,VSY0V,HSY0.4V不正常,以为找到了突破口

3、干掉了显卡接口旁边的C打头的不知道什么(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

还是一样B2
三、难道是没复位?
还是乖乖测吧,PCI-E,RST#没有?我勒个去
1、图纸,找图纸找图纸找图纸找图纸找图纸找图纸,没有!H61M-LX的和实际的有点不同,只有H61M-E、H61M-LX3、的三个图纸一起看
查NCT6776F的PDF

2、发现78脚RSTOUT1#也没电压,根据时序,要IO接收到南桥发过来的PLTRST#才可以发出RSTOUT1#给PCI-E,
3、看图纸,在NCT6776F的26脚(LRESET#),只有1.6V,谁拉低的?再查图纸,找电容,一路上都没有,再看图纸还连到网卡芯片上了
四、干网卡
我的那个清脆的嘀声出来了,:lol最后上亮机图

五、附上参考图纸、BIOS、NCT6776

P8H61-M LE点位图.rar

网友A:
这总复位都拉低了还能跑码,也是少见啊。

网友:
没有复位也能跑马啊

网友B:
上次碰到个h81的,,也是开机有反应没图像,,测阻值三基色无穷大,,后来换VGA接口好的

网友C:
LZ测试的PCI-E A11 吗

网友:
没复位能跑码还头回见

网友:
好贴就是得多学习才有提高

网友:
没复位还码?我可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谢分享

网友D:
m颠覆理念,,没复位怎么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总复位都拉低了还能跑码,也是少见啊。

是啊,我也纳闷了,要不就是一开始PLTRST#有电压,后来网卡又把它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碰到个h81的,,也是开机有反应没图像,,测阻值三基色无穷大,,后来换VGA接口好的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测试的PCI-E A11 吗

是的,阻值卡上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m颠覆理念,,没复位怎么跑的

是啊,我也纳闷了,要不就是一开始PLTRST#有电压,后来网卡又把它给拉低了!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