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大短路

楼主(2017-04-11):
来的时候CPU供电大段路,修好后 又掉电,于是查时序,把桥的PWROK断开后不掉电了 求助大家

网友:
这个机器铁壳MOS坏了,换的话要把烧坏那一路的驱动芯片也换掉

网友:
这个机器先把待机和U供电的通病查下

网友:
铁壳管,,芯片   cpu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不要管其他地方,  乌龟壳加驱动芯片换掉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