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进水不开机 J2019 LCM_TO_AP_HIFA_BSYNC

楼主(2017-04-11):
IPHONE 6进水不开机 原先是加电短路,拆了音频发烫 后不短路了。。 接稳压电源单板开机电流挺正常的。。 连接显示屏电流上不去就直接掉到0.。  J2019  LCM_TO_AP_HIFA_BSYNC 这个12#测不到对地阻值。。 没装屏测得到这个对地阻值吗。。对地了。。 跟他相连的电容和电感两头也都测到对地了...  那是哪里问题呢?  CPU?

网友A:
没装屏 就算测不到阻 值   也不应该对地的

网友B:
先把C2001拆了测一下,如果还短一级一级往前查

网友C:
意思是,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C2001拆了测一下,如果还短一级一级往前查

嗯。。 不过觉得不会是C2001的问题。。 这个好几排都有果冻一样的胶封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对地短路?

嗯 12脚对地了。。 然后下面连着的电容和电感两头也都对地。。 看这个是同步信号吧。。 就不知道是要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12脚对地了。。 然后下面连着的电容和电感两头也都对地。。 看这个是同步信号吧。。 就不知道是要动哪 ...

这个就比较的尴尬了

网友:
是不是还有短路呢,查不到阻值就是短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装屏 就算测不到阻 值   也不应该对地的

有点郁闷。。 为什么会对地。。   而且是12脚对地。。 电容两头和电感两头都对地。。 昨天测了另外一块好板对比了一下。测了有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郁闷。。 为什么会对地。。   而且是12脚对地。。 电容两头和电感两头都对地。。 昨天测了另外一块好 ...

对地   短路了呗  还有啥不明白的

网友E:
对地短路就烧机啊,一种就把坏元器件烧发烫就找到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地短路就烧机啊,一种就把坏元器件烧发烫就找到啦。

不会烧。。 那我现在是J2019 12脚 和C2001 和FL2034都对地了。。 松香熏 然后正极接哪里? 用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烧。。 那我现在是J2019 12脚 和C2001 和FL2034都对地了。。 松香熏 然后正极接哪里? 用多大的电压 ...

要做烧机电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烧。。 那我现在是J2019 12脚 和C2001 和FL2034都对地了。。 松香熏 然后正极接哪里? 用多大的电压 ...

就是买5个苹果电池,去掉保护板,并联起来,然后做个开关,搞个鳄鱼夹夹地,正极搞个绣花针,哪里短路点哪里。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F:
去掉C2001,还短,拆U2402,还短,恭喜,8成CPU短路,练练手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掉C2001,还短,拆U2402,还短,恭喜,8成CPU短路,练练手工吧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买5个苹果电池,去掉保护板,并联起来,然后做个开关,搞个鳄鱼夹夹地,正极搞个绣花针,哪里短路点 ...

额。。 好复杂。。谢谢。。

网友:
负极接地 正极接短路的点   电压的话供电线路短路直接看图  几伏短路就用几伏烧    不是供电就从小往大调呗   你这个把黑触摸拆了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