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0主板自动加电!!

楼主(2017-04-11):
技嘉大阪770的板子故障现象:上电风扇就会转,诊断卡的灯会亮但是亮度比平常低,,不由分说直接干掉IO!!果然不上电了,,找了半天,手头上没有代换的,,想起来以前修过一样的问题,只是时间长忘记了。。把原来IO拖干净,再次焊上,,果然!!主板正常了,,跑马亮机!!
说不清是IO虚焊还是性能不良,,同样的故障碰到两次,值得留意!!

网友:
怎么没图呢,,上传了

网友A:
就这样的问题,有没有留意过之后会不会有返修?

网友B:
过几天就故障依旧,是io周边电阻 电容不良,受热后回光返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几天就故障依旧,是io周边电阻 电容不良,受热后回光返照而已

同样也怀疑这个可能

网友:
有没有留院观察看看呢!

网友:
你是修主板高手不,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
这种自动上电一般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的问题,有没有留意过之后会不会有返修?

上次没回来。这次等一个星期后再来汇报

网友:
这样故障稀里糊涂就消失了的结果,遇到过不少 心理真的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的问题,有没有留意过之后会不会有返修?

因为很多时候,加焊下好了,并不是芯片自身的问题,而是周围电阻电容的事情。IO这样的芯片不会说明显发热,靠自身发热量引起的虚焊我想这不太可能。因灰尘,水汽引起的针脚氧化倒是屡见不鲜。如果排除氧化,那么就要好好注意下是不是周围电容电阻的事情。

网友:
自动上电,一般都是IO,最好换了

网友:
先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