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成本速修联想B450不触发

楼主(2017-04-11):
      同行那里接到一台联想B450笔记本,接可调电源,待机0.016  按开关没反应。拆出主板版号为LA14  09212-2M 集成显卡的,COMS放电能自动触发,但电流卡在0.60A不动,过几秒重启 反复如此。断电打值测量电压,所有的主供电电压都出来了。其实有时候放电对于维修来说是个自己挖坑自己跳的悲惨结局。还好我没有因此走弯路,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不触发,那么机器的故障一定和触发有关,于是我又把CMOS电池装回去。开了几次还是那个电流不动,但最后发现不会自动触发了。故障还原了,那么我们就从头开始查吧!
     测量开关电压为0.53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找到图纸,来到KBC_PWRBTN#上拉电压这里 上拉电压3.3V正常,但排阻另外一头却是0.53V,BAT_IN#这个信号却是3.3V,这种情况应该是被NOVO_BTN#和KBC_PERBTN#相关联的原件拉低了电压。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个一共去了几个地方
一共去了3个地方,我们挨个断开吧!先从EC下手,挑起EC的KBC_PERBTN#脚,测RN47排阻6脚电压仍然是0.53V,看来不是EC拉低的,焊回去。然后取掉RN1排阻,测量RN47的6脚和7脚电压都升到了3.3V。已经很明显了,故障就出在RN1到开关这段线路上面,难道是板层漏电?测阻值700多,不应该呀!想着隔断RN1到开关排线的线路来着,想着这样也太麻烦了吧 还要飞线,万一不是这里的问题岂不是白折腾了嘛!于是又焊回RN1排阻,测了一下开关电压居然保持在3.3V没有被拉低,按了一下开关,看电流跳变了3次,断电接屏重新上电已经亮机了
。备份了此机的BIOS一并送上。
       到此零成本修复此机。欢迎加分!加分是一种看帖人的美德加分不扣自己分 欢迎加技术群探讨592696548

B450集成显卡LA41 MB 09212-2M备份.zip

网友A:
你的思路很清晰 好久没有看到你的作品了  加油  ,,我永远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很清晰 好久没有看到你的作品了  加油  ,,我永远支持你

感谢这位大哥如此高的评价,谢谢!

网友B:
不要误导别人 维修没有零成本!

时间 店面 技术员 还有售后都是成本的哈!

网友:
都是专家级别的哦  吓得我不敢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别人 维修没有零成本!

时间 店面 技术员 还有售后都是成本的哈!

我错了,你打我吧

网友C:
大哥本人新手。你最后没说 啥都没做只是把排阻焊回去就好了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本人新手。你最后没说 啥都没做只是把排阻焊回去就好了是什么原理啊。

我也不知道。你去实地,听说饼哥会告诉任何人任何问题

网友:
会不会反修哦这样

网友:
返修就给他修呗,大不了多拆一次。

网友:
估计你会有返修。。。

网友:
虚汗了么

网友:
楼主脑子灵活的很啊

网友:
打死他, 误导我, 我是小白,不要误导

网友:
可能是漏电了。成本肯定有。房租,水电,电话费,工费。你投资学习的费用,时间和成本。不都是成本吗??

网友:
维修没有零成本!

网友:
联想的排阻还是很少见的啊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