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W50JX安装win7

楼主(2017-04-11):
今天碰到一台华硕w50jx i5-4200h处理器 ---显卡gtx950m 原来装的win10客户要求改win7,这个简单三下五除二搞定装完,装完后发现独显gtx950m叹号,因为直接驱动包安装的所以卸载了,决定用驱动精灵搞一下,搞完后叹号依旧!!!好吧,接下来驱动人生,驱动大师轮流上阵,结果可想而知,叹号依旧!!!还好客户用的是固态,节省了不少时间。。。。。

还是老老实实去官网下载吧,官网无win7驱动   只有win8.1 跟 win10   可怜的win7  无形中被抛弃了,下了个8.1的显卡驱动,安装竟然安装上了,心里一阵窃喜,小样看你还叹号,安装完重启,满怀期待,,,,可是等来的却是叹号!叹号!叹号!
没办法跟客户说 你这个可能没法装win7  不支持!客户的一句让我很尴尬,不可能啊,我以前装过肯定没问题的!好吧,看样子是我的问题,技不如人,继续折腾!! !
论坛看了一下没有类似问题,百度有几例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继续查。。。。。。
发现了这么一条:“gtx950m显卡win7安装完叹号,是因为系统是盗版的”  神马!!!一个显卡还有这功能?当然后面还跟了一句话:“把系统反激活后再安装显卡驱动即可解决”,怀着试试的态度搞了一下,叹号真的消失了,好神奇!!!哈哈……后来琢磨了一下,这个问题可能跟系统正版盗版没关系,可能是显卡驱动跟激活软件冲突了
帖子没啥技术含量,发出来以便大家遇到了少走点弯路,当个借鉴吧

网友:
我逛论坛很注意这类的帖子,很实用。

网友A:
这个值得注意 移动到系统版了

网友B:
反激活是不是就是把原来的激活给撤销啦,再安装显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激活是不是就是把原来的激活给撤销啦,再安装显卡驱动?

是的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值得注意 移动到系统版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半天没找到板块

迅维网»分享›普通用户区-电脑版›软件故障|使用技巧 http://www.chinafix.com/forum-91-1.html这里就是版块地址

网友:
那先安装显卡驱动在激活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激活是不是就是把原来的激活给撤销啦,再安装显卡驱动?

有撤销激活的工具吗,分享一下啦,谢谢

网友:
8.1显卡驱动万能吗,上次我也遇到一个也是显卡总是感叹号,现在都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撤销激活的工具吗,分享一下啦,谢谢

这个好像用什么激活的,就用那个卸载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用什么激活的,就用那个卸载就行

激活工具是激活吧,撤销激活也用激活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活工具是激活吧,撤销激活也用激活工具?

有卸载选项

网友:
好的,下次试试,谢谢

网友:
长见识了。